我的小暴龙安装遇阻,请各位指教

楼主(2005-03-07):
晚上装小暴龙,一开始很顺利。但装到主轴时出现问题了。按说明书上提示的将5mm孔距的一端插入旋翼头,结果无法对齐到固定螺栓孔。怎么办呢?
装过小暴龙的朋友尽快给些提示和办法。

网友A:
是不是两端搞错了?不然如果主轴没问题,就是旋翼头给主轴预留空位不够。

网友B:
翻过来插另一头
主轴中间部位不是有一段凹槽麽 都装好以后那个凹槽应该正好和机身和主轴连接的那个轴承的上沿齐平 然后再把那个带顶丝的限位块卡到主轴凹槽上 就对了

网友C:
老弟!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