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低速大扭矩绕法

楼主(2005-03-07):
小弟最近改一拖拉机模型。
电机
用四驱轨道车用的131电机,已经买了强磁钢,想重新绕转子。
在这恳求诸位高手为小弟提供一种低速大扭矩的绕法,转速越低、扭矩越大越好!!!!!!!
[ Last edited by freevip on 2005-3-7 at 12:34 ]

网友A:
用细线绕多圈数,如果要负载大电流,可以多线并绕

楼主:
我买了升级用的转子、磁钢、和电机后盖,转子的说明书上提供了两种绕法,不知道那种扭力更大一些?
还有是这种两段式的斜转子好还是普通的好??
我要求低速大扭矩。
A:
10 11 12
9 8 7 6
1 2 3 4 5
B:
9 8 8
9 6 7 7
6 5 5 4 4
1 1 2 2 3 3

网友B:
你这个电机哪里买的呀,呵呵。我也想要,而且正好也要大转距低转速。

网友C:
很不错的升级套件呀,不过不适合你的拖拉机使用。
这个转子是给很高速的车用的,特别是这种2段转子。
不过我建议你把换向器换回原来的电即上面,这样可以承受更大的电流,寿命也长些。
你说的哦种绕法,要看实际使用,如果是同样电压,后面的9T绕法扭力比较大,因为电流大了。
如果是同样电流,就是12T的扭力大。
那个转子铁心浪费呀~~~~~这么好的东西居然给你低速大扭力~~~~
这东西实际扭力不如你原来的,这是拿来减少电感,提速度用的。同时减轻转子惯量,让马达加速更快~~

楼主:
这些东西都是奥迪四驱轨道车的升级套件,在大一点的“四驱车”店里都应该有这些东西。
那电机也是不错的东西,镀银电刷,尤其是上面带一颗2*5的小轴承。
磁钢要的是磁力最强的,应该没错吧??
我的拖拉机基本上是用1/24奥迪的雷霆的零件来改的。
电池准备用两节锂电,不知道哪种绕法好,或者有更好的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