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想买一个充电器?

楼主(2005-03-07):
我新买了一块电池,这块电池是镍氢电池 8.4伏 900毫安 ,由于以前没有用过电池所以进来请教几个问题。
1,镍氢电池用的是什么充电器,是否有专用的。
2,镍氢电能不能用变压电源来进行充电,这样做是否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3,如果用变压电源来进行充电,那要用什么规格的,我的电池是镍氢 8.4伏 900毫安
   A   12伏 1000毫安,
   B   12伏 500毫安
   C   9伏 1000毫安
这几种变压电源那一种适合我的电池
4,我还想问一下翼龙和火鸟的充电器是什么规格的。
5,在网上大多介绍电流与电池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公式,那电压与电池之间有没有什么比值。

网友:
我只知道镍氢电池对充电器要求不高的,不过变压电源不太好吧?没有检测电量的功能了。

网友:
你可选用7节镍氢-△V充电器,请看这里,电流最好在900ma以内,推荐600-800ma,你的电池使用寿命会长些,电池也会充的足些。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