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升级

楼主(2005-03-07):
个人认为我的卡50算是报废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4660
),想把它改成无刷动力的,电子设备全换(接收、混控 、陀螺、变速),因为是同轴双桨的,所以不知道是否可行以及用哪些产品?

网友A:
升级无刷是可行的,但要两只无刷电机,两个凤凰10无刷电调,陀螺用PG03已够用,这样改还不行,发射机也要6通以上的。个人认为,卡50这样升级花消巨大,不如用这笔钱直接换新的电直,现在可选的好电直多得很

网友B:
不如买个好遥控 以后飞别的也能用
真要升级可以考虑有刷系统 k50估计只能用120级别的无刷电机了 价格高啊
升级的话可以用ff6以上的遥控 有刷电机×2 电调×2 pg03×1 舵机不行了可以用个6克舵机 用发射机混控 就可以了

网友C:
光买这些配件,都可以买两个电直了,玩TREX-450吧,配件便宜,服务超好,有应必答,不像国产的华XX,

网友B:
您说的服务在大陆也享受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