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主电机先坏!

楼主(2005-03-08):
怎么净碰到些奇怪的问题啊?主
电机
先坏了!只能飞不到一分钟,烫手得很,拆开一看,轴承的间隙大得很,电机轴都松动了

网友A:
可能使因为塑料的尾盖在高温下受热变形造成的

网友B:
我第一个主电机工作了19小时多一点。第二个仅仅干了10.5小时就不干了。打开一看,正极的碳刷已经磨光了,而负极的碳刷仅仅磨了一点点。我认为是装配质量有问题。
正极在电弧的作用下是容易损耗,但是,这样的比例就不正常了。
第一个电机我也打开看过,正极碳刷磨光了,负极碳刷只剩一点点。

楼主:
5IMX好象没有370的电机卖,用360/12V的豪华版行不行?

网友A:
还是370的好。用铁盖的。不行换无刷

楼主:
哪里有卖?懒得找了!

网友C:
磨损严重估计也与电机的进角有关。5imx里面的P和L系列就感觉不同

楼主:
电机的进角是什么???

网友C:
betmanofbmw
在 2005-3-9 08:04 发表:
电机的进角是什么???
请将“进角”作为关键词搜索论坛老贴

楼主:
我的是套机,拆下电机看似乎没什么地方可调的!这种简单的有刷电机有必要调吗?另外,怎么确定你调得OK而出厂不OK呢?另外,E-SKY 3D中建议的进角应该怎么调?既然涉及到电机转速和扭距,肯定又和大浆的螺距相关,怎么调整????

网友C:
低价位的有刷电机无法调整,所以出厂时的设定很关键。如果装配的时候进角变成功率型的,磨损就严重。
你可以考虑5imx里的L系列P系列电机,另外磨损严重也要检查齿轮和齿盘的间隙。

网友B:
我用其他马达上拆下来的后盖装在嘉宝原配的马达上,用电流表观察电流,调到电流比较小,手堵转轴扭矩比较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