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带飞翼做个架架,就象这样改.

楼主(2005-03-08):
再捆个老鼠做飞行员.

网友:
好东东。
老鼠会不会太重?!

楼主:
小白鼠重了,就加大动力,哈哈.

网友:
哈,很有想法,不过买一只白鼠还不如买一块电池。好心提醒楼主:小心传染病!

网友:
对了,还可以把舵机装在小车上,通过控制飞翼的俯仰角度和水平角度来控制飞行,不知道行的通不?一个飞翼开发几种玩法,大家可以再次热闹一番了。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5-3-8 at 13:02 ]

网友:
50dollar  在 2005-3-8 12:57 PM 发表:

对了,还可以把舵机装在小车上,通过控制飞翼的俯仰角度和水平角度来控制飞行,不知道行的通不?一个飞翼开发几种玩法,大家可以再次热闹一番了。

9494。两个舵机控制前后和左右,连混控都不要了,不过重心应该在架子的固定点上
还有架子要比较高重点的东西都在架子上,比如电池了什么的,不够重的话不行

楼主:
还有如果飞翼在架子上可以前后自由运动,那这飞机就不会失速了,哈哈,越来越有玩头了。

网友:
7777777  在 2005-3-8 01:22 PM 发表:

还有如果飞翼在架子上可以前后自由运动,那这飞机就不会失速了,哈哈,越来越有玩头了。

前后移动现在还做不来

网友:
这个正是我喜欢的

赶快动手,车架打算用什么做?碳纤棒?

楼主:
对就是,碳纤棒最好了,但手头目前只有玻纤的凑活先用了.日后再做轻的了,棒棒连接地方准备用AB胶固定,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固定方法.

网友:
棉线捆起,滴一滴502ok,不过有可能会溶碳纤的

楼主:
502太脆恐怕不结实吧,我还是先502固定再上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