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4VF飞挑战者的朋友

楼主(2005-03-08):
我的挑战者上的20A原配电调接上4VF后舵机可以用但推油门却没有反应,
后来我换上翼龙的设备一切正常
请问何解
谢谢!

网友:
油门反向?或者油门微调没有调到最低

网友:
把油门推到最上,接通电源,然后油门拉到底等3秒再推油门试试。

楼主:
tiana999  在 2005-3-8 11:51 AM 发表:

把油门推到最上,接通电源,然后油门拉到底等3秒再推油门试试。

这是否就是软启动咧?

网友:
要等3秒的,要不就是反了啦!

网友:
一定是油门反了,或者,所有通道都反了。。你试一下把4VF发射机上的油门通道反过来。

我的ESC-30电调与T4VF就是这样,一开始,只有舵机有反应,油门怎么推都不行,还以为电调有问题呢,后来把油门通道接到副翼上,电机就动了,调了一下微调,发现微调的方向反了,立刻想到可能是反了, 于是把4个通道的方向倒过去,呵呵,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