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电机和电调匹配问题,请大家指教

楼主(2005-03-08):
小电调配大
电机
会容易烧电调,但是反过来大电调配小电机并且把
遥控器
的输出信号总量调小,比如原来是100%调成50%或更小,在种情况下会容易烧电机吗?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烧不烧电机不是电调决定的,电调只是串在电源与电机之间的脉冲开管,再大的电调也不能改变电源的能量,正真烧电机的是电压超高和工作时间超长,只要电源电压和工作时间不超过电机的允许值,电机是不会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不烧电机不是电调决定的,电调只是串在电源与电机之间的脉冲开管,再大的电调也不能改变电源的能量,正真烧电机的是电压超高和工作时间超长,只要电源电压和工作时间不超过电机的允许值,电机是不会烧的。
电调具体有什么作用?是不是用来控制电机的转速的?通过电机转速的高低实现车子速度的快慢???请老兄指点一二,我在这方面比较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