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05-03-08):
我有一个E-SKY 3D
电池
坏了,我能不能用两块手机电池连起来接上(两块电池电:压和飞机的一样)

网友A:
不太可能.要是用两只1500的LI还可以.

网友B:
只要容量够,滇池匹配就行

网友C:
动力电池?
手机电池的放电能力不行吧?

网友D:
不行,由于放电速率太低,手机电池一般最大只有3c,而你需要至少6c,会损坏的。现在最好的航模用锂电可以做到8c-10c,再高放电速率会大大缩短电池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