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电调匹配问题,请大家指教

楼主(2005-03-08):
小电调配大
电机
会容易烧电调,但是反过来大电调配小电机并且把
遥控器
的输出信号总量调小,比如原来是100%调成50%或更小,在种情况下会容易烧电机吗?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通过电机的电流量是电机自己控制的,不是电调控制的,电调只是控制通电频率,呵呵
大电调配小电机,小电机永远不会烧,只要你别超出电机的使用电压去:)

楼主:
非常感谢gyro的回复。

网友B:
"小电调配大电机会容易烧电调"这句话不完全正确,还和你配置的电池组有关,电池组的最大放电能力是本身的质量和化学特征决定的,和电调和电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