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上能不能加装发电机?

楼主(2005-03-08):
没接触模型的时候,总以为油动遥控是用发
电机
供电的。
但是接触后才知道还要接收机
电池
,点火电这些。总感觉接收机的电池要充,点火点的也要充,挺麻烦的。而且为了电池寿命还要放电。
所以想问问。。。。。。
[ Last edited by 飞天神猪 on 2005-3-8 at 15:20 ]

网友A:
这问题我也想过~加发电机可以循环供电,~但我想没人真试过吧~
会有很多麻烦事~

网友B:
可以,不过发电机发出来是交流电,首先要整流,然后要滤波,还要稳压,这套东东的价格比几棵电池贵好多倍,重量也要重好多倍,而且还得防止发动机空中熄火,因此还得再装蓄电池,所以,何必那么麻烦???

网友C:
当然能了。我就准备装1个。不过前提是发动机必须动力够大。。。

网友D:
还是不要去折腾了吧,用电池有用电池的道理。

楼主:
汽油机呢?尤其是航拍用的汽油机装上是不是比充电电池省点事?

网友E:
以上的麻烦是好解决,蓄电池就不好搞了。随充随放的蓄电池难搞(性能、重量)、而且需要提高发动机的功率。此问题已想过,没多大意义。有时间、材料试一试点火(发电机、整流、稳压、开关)。个人观点!!!

网友F:
接收受机会受到干扰吧

网友G: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单车加了一个大灯,他的电就是用一个发电机靠在前轮框上,轮子一转灯就亮了.

楼主:
ljl
在 2005-3-9 04:16 PM 发表:
接收受机会受到干扰吧
同意您说的,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

网友H:
1,增加成本;
2,增加重量与体积;
3,根据能量守恒,动力减少的同时增加耗油量;
4,油也是不能飞多久的,一样要加,飞几个轮回才换一块电,更换电池不会觉得麻烦。
结论:根本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