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亚拓T-REX450X,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05-03-08):
以前买了嘉宝的白金版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在»亚拓T-REX450X上?
我应该还配些什么设备,我是新人。大家多多指教。
给个详细的配置单吧!

网友:
没有东西可以用的。
我就是先玩白金版,现在正在装小暴龙

网友:
我以前的佳宝全卖,有了亚拓你才会知道以前自己走了多少弯路.

网友:
hujl188  在 2005-3-8 16:14 发表:

以前买了嘉宝的白金版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在»亚拓T-REX450X上?
我应该还配些什么设备,我是新人。大家多多指教。
给个详细的配置单吧!

歡迎您加入亚拓T-REX450X家族,該準備的配備如下
1.六動以上的發射器及接收機
2.三顆中立點準速度快的9G舵機及一顆6G的尾舵機
3.25A以上的無刷電調一個
4.陀螺儀一顆,
5.平衡充電器一個
6.11.1V/1800的鋰聚電池兩顆
7.模擬軟體及模擬線一組,建議XTR,練習用
以上提供給您參考

楼主: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3-9 08:51 AM 发表:

歡迎您加入亚拓T-REX450X家族,該準備的配備如下
1.六動以上的發射器及接收機
2.三顆中立點準速度快的9G舵機及一顆6G的尾舵機
3.25A以上的無刷電調一個
4.陀螺儀一顆,
5.平衡充電器一個
6.11.1V/1800的鋰聚電 ...

麻烦个位前辈给个具体的型号,最好是在5imx上可以直接买到的。
东西一定要好,可以不考虑价格。
我想配一个红外线自动平衡仪有必要吗?是不是不容易摔?

网友:
你配自动平衡仪干吗
劝你别用
摔机是每个学飞的必经之路
而且装了后飞机也太重了吧

1、亚拓原装接受机或设备原装接受机
2、亚拓9G*3 6G*1、GWS +F/BB、FUTABA 3108都可以用
3、亚拓原装25A电调,最好好是用35A的
4、FUTABA GY240或GY401、亚拓原装陀螺仪
5、亚拓原装充电器
电池只要是11。1V 的最好是用10C以上放电的电池

网友:
組裝及調機是很重要的,最好找個懂得模友幫您,這樣可以少走彎路,學的又快又經濟

网友:
这里有些建议配置,可以参考以下:www.3jmodel.com

网友:
真会做广告

楼主:
谢谢各位,以后有什么问题再来想大家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