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舵机工作时的声音。。

楼主(2005-03-08):
当数码舵机加上负载后,会一直吱吱响 ,尤其在给舵时,在中立点也经常是,为什么?
我用3001时就没有这种现象,9252,9254就都是这样。

网友:
这我倒没注意听过
你是多大的电压?

网友:
因为数码的精度比模拟的高!中立点是非常精确的!你可以注意到9253舵机工作也是吱吱的叫!
找到中立点就没声音了!!!  嘿嘿  !!!

网友:
偶的9254舵机是用在陀螺仪上,也是吱吱叫,偶尔不叫,但一动机机时,它又一直叫了,应该是正常的吧!

楼主:
realcool  在 2005-3-8 09:06 PM 发表:

这我倒没注意听过
你是多大的电压?

正常4.8v。

网友:
是正常的

网友:
轻微的哧哧声,你的很响?

网友:
我的也有啊!

网友:
听高手说是正常的哦,我的9254也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