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副油针要调几圈?

楼主(2005-03-08):
我的OS46发动机副油针调乱了,那位能给个大概的调整圈数?谢谢

网友:
看说明书
写得很详细

楼主:
版主大人!我买的是二手OS发动机,根本就没有什么说明书啊!请略微指点一二如何?只要告诉我主、副油针大概调几圈就可以了,谢谢!

楼主:
Hyun  在 2005-3-8 11:09 PM 发表:

我的OS46发动机副油针调乱了,那位能给个大概的调整圈数?谢谢

有知道的给指点一下啊!

楼主:
怎么求助没人理睬呀?

网友:
大油针:
粗调:大油针顺时针拧到尽头,再逆时针转1圈半;小油针顺时针拧到尽头,再逆时针转两圈
细调:发动机风门开到最大,顺时针或者逆时针转动大油针,看看直到发动机最高转速以后,逆时针转回2~3格,保持稍微富油。

小油针:
粗调:小油针顺时针拧到尽头,再逆时针转两圈
细调:怠速的时候,忽然间掐紧油管,发动机马上增高转速并且灭车,正常;
发动机缓慢增高转速,富油,顺时针收小小油针10~15度,试试看,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慢慢来。
发动机马上灭车,贫油,逆时针开大小油针10~15度,试试看,直到很爽为止。

记得记得记得记得记得记得记得记得记得先调高速再调怠速,也就是说先调大油针,再调小油针!
说完了,有错的话欢迎各位大大指正。

网友:
szc  在 2005-3-9 05:11 PM 发表:

大油针:
粗调:大油针顺时针拧到尽头,再逆时针转1圈半;小油针顺时针拧到尽头,再逆时针转两圈
细调:发动机风门开到最大,顺时针或者逆时针转动大油针,看看直到发动机最高转速以后,逆时针转回2~3格,保持 ...

楼主:
szc  在 2005-3-9 05:11 PM 发表:

大油针:
粗调:大油针顺时针拧到尽头,再逆时针转1圈半;小油针顺时针拧到尽头,再逆时针转两圈
细调:发动机风门开到最大,顺时针或者逆时针转动大油针,看看直到发动机最高转速以后,逆时针转回2~3格,保持 ...

非常感谢谢大将的指点!送你

网友:
Hyun  在 2005-3-10 08:52 AM 发表:

非常感谢谢大将的指点!送你

不客气呀,是雪糕还是刷子呀

楼主:
我送你的是瓶酒啊!
按照你说的方法,我今天中午搞了一中午.但发动机不知道怎么了,就是发不起来,把油门摇杆推到今天为止80%才发动得了,摇杆在低位,怎么都发不着,发着后,一会儿就息火了,有时,发动机还发生反转现象.在低速就是发不着.请教教我,是怎么了?是不是发动机快完了?我买的是二手发动机!发动机哪怕是发着了,也只在高速下运转20-30秒就息火了!

网友:
你用的什么油?你先把大桨折下.主油针全关.副油针全开.然后主油针开2.5圈.风门在百分之25处发动机器.转动后调主油针.富油就收紧主油针反之则开.直到尖叫出现峰值.再开大2--3格.[风门全开].然后调收风门到百分之二十五处富油就收紧副油针直到不富不贪怠速稳离合器不工作.再把风门全开如贪油再开主油针1--2格.如此反复就能调出好.....高速下运转20-30秒就息火了.一般是贫油....百分之二十五只是个参考.还可小些关健是先发动起来.

楼主:
今天中午继续调发动机。搞了一个多小时,按nb教的方法,先把发动机发着,慢慢调高速,最后,主油针居然只要调出来两格,发动机就是最高转速!真是莫名其妙!降低转速调副油针,大概在2.25圈左右就怠速正常了.也许是发动机太旧的原因吧!
但在旋停中感觉发动机出力不是很理想.油烟不大,但飞完油针也没有温度!各位高手帮忙珍断一下是什么原因?偶尔有一二声"咳嗽"。
总之,我是第一次玩油直,在没教练员的情况下,能把发动机调了能飞,成就感已经很强了!
在此要特别感谢nb少将和szc大将两位摸友的热心指教!!!非常感谢!谢谢你们热心的指教,希望以后也能得到你们的大力帮助!
我的感悟:调发动机,就象nb少将和szc大将两位摸友所说,先将发动机发起来,把油门摇杆打到最大,调好高速状态下的主油针位置,再来调低速状态下的怠速,一定要细心、多次、少调。不可能一步到位!

[ Last edited by Hyun on 2005-3-11 at 14:25 ]

网友:
恭喜你呀,终于转起来呢:)
你不要这么客气呀,我也是在学东西嘛

[ Last edited by szc on 2005-3-11 at 15:06 ]

网友:
偶尔有一二声"咳嗽"。你用的什么油?

楼主:
买来的成品油.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油会有问题?

网友:
嗯嗯,油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