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我该买什么呢????

楼主(2005-03-08):
这里的斑竹来帮我一下
我是初玩这个的
我想自己做一个直升机模样的模型,但是又有一些不一样
我想把上面的螺旋桨变成很多个复合在一个平面上的那种一圈的螺旋桨
然后再用电动机带动。
请问,我买什么好呢?
只是机械部分的话,买什么电动机和螺旋桨好呢?
我的圈型螺旋桨又怎么才能把一些螺旋桨复合到一个平面上呢?
斑竹帮帮忙,如果可行的话,我想在你们这里订购这些配件!

楼主:
别来,别慢慢来啊,我对这个很感兴趣啊,我想做自己的独特设计的飞行器!!!
我想把飞机的旋翼改成一个平面内的多个旋翼,怎么弄 好呢?
想这样做一个没有尾巴的单伷二个反向螺旋桨平面的直升机啊!
请问,哪里有一个水平面内多个螺旋桨的卖??
另外,用什么电动机好啊???
无刷的高拉力的电动机得多少钱?什么型号啊?
还有,请问没有尾巴的共伷双螺旋桨飞机是如何保持平衡的呢?那如果某方面人坐多了,或者不平衡了,怎么调整的使飞机都能水平飞行呢?

楼主:
微电直锂动力强力升级套装 338
这个东西好像还便宜啊,其他的一个马达都2,3百
请问,这个套装A.K.E Li12Deluxe 12V锂电专用马达
配什么螺旋桨好呢????
有没有那种有5,6个大浆片的螺旋桨啊?

楼主:
第二代小神蜓5#共轴双桨直升机
请问,这个共轴双桨上面那一部分,就是浆叶可以配上面的 马达嘛???
如果,可以,我想要这个直升机马达上面的那一部分!就是那一整套的螺旋桨,传动装置
然后,接上我的马达和电池就可以用了!
听说还要电调啊?那是调整电流的吧?配什么的好?

网友A:
好样的!热情可佳。DIY就需这样的猛将!我说的慢慢来,是怕你今后失去现这样的热请。
至少要有跑一万米的精神,加入到DIY队伍中来!

楼主:
呵呵,热情我倒是不缺,只是技术差的很呢!
我想赶紧买一个电池,马达,和上面的螺旋桨,先体验一下能垂直飞的感觉!
我对现有的飞行器不感兴趣,我想搞我自己研究的飞行器!这也是DIY的目标,要不,我直接买个遥控飞机就算了!
楼上的 ,你倒是给我回答回答问题啊!

网友A:
先看这个 是目前我在网上看到的,去找找看上面祥细些。

楼主:
到哪里找啊?
想做一个平面内有7,8个螺旋桨叶,怎么做啊??

网友A:
现在只有一个平面内四个浆的。也不贵,先买来耍熟了,先弄通理论再来说做的事情。

楼主:
楼上的大哥,能不能帮忙找一套这样一个平面内四个浆的
而且,是一套的啊
就是上面机械的那一套啊!
我在下面加个套装A.K.E Li12Deluxe 12V锂电专用马和锂电
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