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VF的接收机有多重?

楼主(2005-03-09):
用在小旋风上是不是重了点?
如果配飞高6通,接收距离有多少呢?

网友A:
20多克吧。3D用肯定重了。

楼主:
配什么比较好呢?

网友A:
好像用飞高和GWS的多点。这个其实也要尝试。

楼主:
我也是到处都看到这么说,具体参数和性能请哪位用过的大侠来评评

网友B:
用ets的或者蓝箭的超微型接收机吧,4通够你用的了

网友C:
1:futaba RF136接收机重30克,去掉塑料外壳后,接收机重19克.
2:GWS R6N 接收机重9克
3:对380以下飞机用GWS比较合适,380,480,550飞机,用futaba原配接收机好,
4:我最近发现自己的GWS R6N接收机经常失灵,没有信号了,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这类情况,所以现在暂时不敢用了.

楼主:
是不是这样配:
1 买一个futaba发射机(必须要和晶体相同频率,如72M)
2 一个飞高接收机
3 一对72M的晶体
就OK了?
换其他接收机也一样?比如GWS的。

楼主: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发射机要频率匹配吧?比如72M晶体只能用在72M接收机上。
接收机需要频率匹配吗?

网友C:
发射机和接收机的频率要100%匹配,不能有一点差错

楼主:
老兄你弄错我的意思了,我是问接收机也有频率区别吗?
比如发射机72M的,就必须配72M的晶体
接收机也分频率吗?

网友D:
发射机.接受机.发射.接受晶体都必须同频.同频段的发射机或者接受机只要更换发射/接受晶体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