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CDROM无刷有用吗?

楼主(2005-03-09):
提示:

网友A:
太一般!定子可以用.3根线随便接.
中间这个,自带轴承.绕线换磁铁就可以用.
[ Last edited by 网络害虫 on 2005-3-10 at 16:05 ]

网友B(2005-04-22):
“3根线随便接” ?

网友C:
请问24X的和52X的电机有什么不同呀?

网友D:
我也有两个光驱电机,已经被我拆坏了一个了。

网友E:
可以,我就是用这玩儿改了一个无刷~

网友B:
wimx
在 2005-4-23 06:06 PM 发表:
可以,我就是用这玩儿改了一个无刷~
请问
你是用多少毫米的漆包线?几股?绕了多少圈啊?用来直驱还是减速组啊?磁钢换吗?电调用多少安培的?桨用多大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