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暴龙机身部分安装结束了。

楼主(2005-03-10):
今天总算把尾桨部分装好与主机身联上了。看着精致的小暴龙,真的很美哦!
不过我的主旋翼部分由于轴的问题决定重新买一套配上。不想在我的小暴龙1号机上留下瑕疵。
另外我订的第二套小暴龙也快到了,这套准备等我飞熟了1号机再全部改用升级件安装。2号小暴龙主要是想用大量的升级件和高档原件组装,评测性能。好在爽飞同时,贡献一些实测数据给各位模友。

网友:
第一套,你装得这么仔细就已经很好了。我的现在很满意。哈哈。。。空手抓鸡鸡。。。。

网友:
gaonel  在 2005-3-10 08:34 发表:

第一套,你装得这么仔细就已经很好了。我的现在很满意。哈哈。。。空手抓鸡鸡。。。。

daka大大早上好
    電子組件的選購及組裝調機也是很重要的喔!祝您順利成功
也期待您的經驗分享

gaonel大大早上好
  能夠空手抓鸡鸡那就表示,您的機機穩定度百分之百,可得小心別被鸡鸡咬到阿!

楼主:
蓝色机械鸟版大,你好!谢谢你的帮助。
我想在1号机上还是用GWS的舵机和网站提到的那款陀螺仪,接收机就用FF9原配的接收机(会不会太重了呀)。用用试试看。
想在2号机上装您推荐的舵机和GY401陀螺仪,接收机方面想换一个轻巧一点的(请推荐一下)
我的设备要到下周3才能收齐,估计要到下周末完成安装和首飞。

另外我在安装尾桨系统时,说明书上标称上R48的地方,我没有这么做,这是把螺丝拧紧了。想着以后拆卸方便,您看可以吗?

gaonel你的机机调得真好哦!不过我的也不会差劲的,费了很多功夫在安装调试上。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3-10 at 10:02 ]

网友:
DAKA:G的舵机建议还是考虑一下,换成亚托的就很好。 FF9的接受没有问题,我现在就再用,总重不超过700克,如果想换便宜的有飞高和TOERPRO,但是FM不是PCM

固定尾桨距的螺丝不点也可以,但是点了用扳手也能很好的取下来。

至鸟哥:
我现在的稳定度很好,可以双手不用遥控停几秒。但是就是不能飞,只要飞十字盘就有干涉,打副翼,飞机前后晃,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我用的是标准塑料件十字盘。

[ Last edited by gaonel on 2005-3-10 at 11:26 ]

网友:
daka  在 2005-3-10 09:59 发表:

蓝色机械鸟版大,你好!谢谢你的帮助。
我想在1号机上还是用GWS的舵机和网站提到的那款陀螺仪,接收机就用FF9原配的接收机(会不会太重了呀)。用用试试看。
想在2号机上装您推荐的舵机和GY401陀螺仪,接收机方 ...

1.若您是初學,建議您還是慎選舵機,因中立點準的舵機可以提昇您學習的進度,FF9原配的接收机可以裝,也不會太重
2.安装尾桨系统时,说明书上标称上R48的地方一定要上膠,那是安全問題,切記!!
3.接收機可用亞拓六動既可

网友:
接宝地接着问:鸟大,听说台湾那边有很多人用ZOOM400的主桨可确有其事?据我所知400的桨288MM,和亚托的差很多啊

网友:
gaonel  在 2005-3-10 11:28 发表:

接宝地接着问:鸟大,听说台湾那边有很多人用ZOOM400的主桨可确有其事?据我所知400的桨288MM,和亚托的差很多啊

沒這回事!大部分的初學者用305/ABS槳
中階者都用325碳纖槳或是315/335實心木槳

网友:
尾桨上的缺氧胶一定要点,否则,就会上演“小李飞刀”

楼主:
是吗?那我晚上还是把它拆调点些R48。另外原配的内六角螺丝刀不太好用,请推荐两把好一点的工具,谢谢!!

网友:
亚托有卖6角改椎

楼主:
gaonel你用过吗?是不是比较好用,如果是我也去订一套。

网友:
抱歉,没用过,我用的就是随机带的两个板子,感觉还行阿。

网友:
一次两架,呵呵,有米

楼主:
蓄谋已久了,所以一次爽到底啦!
而且我比较喜欢对比摆弄,飞本身到不是我特别爱好的。呵呵!!
亚拓的原配内六角螺丝刀绝对是垃圾,我今天到电脑城买了一套内六角螺丝刀好用的不得了。不过赠品能好才怪了。:)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3-10 at 16:52 ]

网友:
我用原配螺丝刀的就很好啊 奇怪
目前期待金属大桨夹中~~

楼主:
看来我真的是中头彩了,我的主轴出问题,连工具也欺负我。
嗨!命不好呀,估计最近这批机器都会有类似的问题。郁闷呀。
晚上去工具超市弄了一些小工具回来准备自己动手克服万难了。一定要加油赶上各位正在爽飞小暴龙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