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无刷400LF2800kv和亚拓35A无刷电调如何组装呀!

楼主(2005-03-10):
我为小暴龙配的亚拓无刷电机和无刷电调附送了6根热缩管、三个金色圆筒和三个金色公头。我如何组装呢?(问题有些粗浅,望装过机器的朋友帮助,谢谢!)

网友:
daka  在 2005-3-10 01:15 发表:

我为小暴龙配的亚拓无刷电机和无刷电调附送了6根热缩管、三个金色圆筒和三个金色公头。我如何组装呢?(问题有些粗浅,望装过机器的朋友帮助,谢谢!)

三个金色圆筒焊於電調接馬達的三條線
三个金色公头焊於馬達
焊好後再用熱縮套管包覆,(三个金色公头的頭室外露的,不可包住)
接的方式是已同樣顏色的線接合就可以了

网友:
亚拓的网站上有金插焊接的示意图
http://www.align.com.tw/shop/pro ... amp;products_id=662
不过插头的排列是针对电池的,对于电机还是按照机械鸟的装法

楼主:
多谢各位大大的提示。
不过我原装金插留给焊接的地方很短,会不会影响机械强度呢?不过一般插上了就不怎么拔了对吗?
还有,调Picth时,我是应该把电机和电调的所有连接都断开吗,还是只断开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回答正确,加十分

网友:
daka  在 2005-3-10 10:09 发表:

多谢各位大大的提示。
不过我原装金插留给焊接的地方很短,会不会影响机械强度呢?不过一般插上了就不怎么拔了对吗?
还有,调Picth时,我是应该把电机和电调的所有连接都断开吗,还是只断开一个就可以了.

1,只要焊接得當,不用擔心脫落及強度
2,调Picth时只要將紅/黑兩條線拔除,等調好Picth再接上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