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PM和传统十字盘比较有何优缺点?

楼主(2005-03-10):
Mr机械鸟,请教你一个问题。 CCPM和传统十字盘比较有何优缺点? 对于3D飞行来说哪一种效果会好THX;)

网友:
RC-killer  在 2005-3-10 05:17 发表:

Mr机械鸟,请教你一个问题。 CCPM和传统十字盘比较有何优缺点? 对于3D飞行来说哪一种效果会好THX;)

CCPM其目的是在減輕機體重量並簡化連桿結構及增加敏銳度,缺點是不好調整,因舵機的行程及速度的準確度要求很高,不適合初/中階者使用,對於小電直來說並不適用,因過輕的小電直較不適合室外飛行
传统十字盘雖連桿結構複雜,但穩定度高,好調整,較適合初/中階者使用
至於3D飛行不管是CCPM或传统十字盘都有高人在,只是個人習慣及技術問題,只是目前很多小電直的3D飛行影片大部分都是传统十字盘,而很少看到CCPM結構的小電直飛3D,這是不是意味著CCPM飛3D比传统十字盘難?
以上是小弟淺見,如有錯誤請模友們指正,不勝感激!

网友:
亚拓好像是推出了CCPM的金属十字盘,但没看到具体的安装指南出来。是不是只要是高阶用户都明白怎么装呀。呵呵!!
我估计是亚拓提供给高阶用户DIY用的组件,机械鸟版大,你说呢?

网友:
daka  在 2005-3-10 10:12 发表:

亚拓好像是推出了CCPM的金属十字盘,但没看到具体的安装指南出来。是不是只要是高阶用户都明白怎么装呀。呵呵!!
我估计是亚拓提供给高阶用户DIY用的组件,机械鸟版大,你说呢?

CCPM的金属十字盘是應台灣模友要求所生產出來的,當然簡易的CCPM的改裝座組也會在近期上市,不過還是建議初/中階模友勿試,以免事倍功半

楼主:
原来如此,明白了。感谢蓝鸟的答疑。

网友:
两种斜盘的样子有什么区别。我很菜。知道的朋友帮答。先谢谢了。

网友:
传统的外盘是90度一个球头
CCPM的是120度一个球头的

网友(2005-12-03):
有收获,谢谢机械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