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桨距的问题

楼主(2005-03-10):
刚开始玩油机,飞霸30机+三和6000遥控。
只飞了一次,搞不懂大桨的角度应该是怎样的。桨角和油门连动,油门最低时,迎角最大,加大油门迎角变小,至油门中线时迎角变成水平,再加大油门,迎角又逐渐变大。油门要加很大,飞机才会离地,总感觉不对,昨晚又调了一下桨距
舵机
的中立点,现在几乎是保持迎角不变,准备星期天去飞,但不知道这样调对不对,请各位大哥帮帮忙,谢谢。
我只是飞飞悬停、航线的,不倒飞。

网友A:
螺距曲线调整! 油门最小应该是-2度 悬停+6度 最大+11度 ! 多看看说明书!

楼主:
谢版主。
二手机,没说明书,回去再试试。

楼主:
在03年的旧贴中,找到了好多飞霸的帖子,真应该早翻翻...

网友B:
哇,你连这个都还不懂就开始玩了,这是典型的IDLEUP2设置,用于3D花式飞行,出学者用这个悬停不好的!建议多上网先看看资料吧。

网友C:
我觉得是不是你的油门舵机和浆角舵机其中一个的方向反了?切换浆角舵机的反向试试?

楼主:
对的,对的,第一次飞就是桨角舵机反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