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0体验篇连载

楼主(2005-03-10):
今天收到了K50优惠套装,齿轮拔取器就不多说了。
  这次5iMX的包装很结实,外观完好没有任何损坏。打开包装盒内部的东西主要有:
1、机体一套;
2、振华的4通发射机一台;
3、7.2v 1200mah锂聚电池一块;
4、原配锂聚充电器一个;
5、备用桨一组(A/B桨各一对);
6、居然还有一把十字螺丝刀(做工有些差,也没有什么作用,但想想能这样不错了)
7、图装帖纸一套;
8、说明书一本;

  这些内容物中值得一提的是说明书,写的不错,比起JABO强多了,我读过深圳老杨为飞达写的说明书不错的,但到了JABO就特别偷轻,很多警告信息都没有。认真阅读说明书很重要哦!上面写了一些大家或许不太注意,但如果做了会损坏机体的操作方式。例如:急速加油、减油,容易伤到K50,它不是小暴龙哦!再如:不要突然拨动方向控制杆,应当缓慢,否则会出现上下桨页碰撞的问题。(记得有模友抱怨过,大概他是没有认真阅读说明书哦!)

  飞机外观的确一般,大概是国内的模具和材质比较烂。小暴龙的就好一个档次,不过离我们心里的想像仍有差距。

   因为是上班期间,所以不便试飞。晚上飞完了就报告情况!

网友:
希望楼主测一下主电机的寿命,我一直很想知道我的ka50的打转现象是不是主电机磨损造成的

楼主:
是吗?好的,一定试试,不过你能告诉我你那台机器一共的飞行时间吗?

楼主:
气死我了,K50的平衡锤太松了,一转就丢了。

楼主:
我刚刚把初中物理好好补习了一把,但还是没有找遗失的平衡锤。
有人知道可以用什么替代物飞吗?

楼主:
终于在一堆杂物里面找到了飞掉的平衡锤。一头的灰,郁闷呀!
先去吃饭,一会回来调双桨再飞。
我刚刚看了B桨好像没有双桨 A桨有。
请问yplin你的K50油门推多大就能飞起来呀!

网友:
我的卡50刚充完电的时候,50%在地上打转,要用60%左右的油门才刚能离地
比较集中的时候,我的机器差不多每天4个电池(充4次,累……),一个电池蹦蹦跳跳10分钟吧,不到一个星期,飞机开始打转。前面还断断续续玩了几天,但每天也就大概2个电池。总共算来才10几个小时就挂了……

楼主:
飞翔鸟是哪里的厂家呀。你知道网站地址吗?

网友:
不知道,真要想知道,问财神好了,呵呵

楼主:
我根本就飞不起来,K50一升空到处偏航,怎么才能向网上说的那样悬停呀。
简直比JABO还难飞!

楼主:
刚刚给电池充电后能飞了,但场地要求比较大,不能在我的客厅里耍了。
K50的姿态修正是否缓慢,起飞时要压点左舵,好像飞起来也要这样,副翼微调我已调到头了。
接电后的头三秒一定不要动机机,否则会飞得不爽哦!
K50得桨真是脆得厉害,不经一撞哦!
另外,11.1v的锂电最好别用,机机有点受不了。

网友:
我的机机也是的,方向舵微调向左打到头,副翼微调向右到头,起飞的时候再修修升降舵,基本不会乱摆了,可以在家里的客厅里玩,代价是两副下旋翼,呵呵,上旋翼居然一个都没坏,估计和家里的摆设有关。习惯它就好啦,不知道和JABO相比如何,没玩过.

楼主:
JABO装了V头以后比较好飞,当然我用的是FF9有不少辅助参数可以帮助我飞。
振华的遥控器比我的Futaba 4VF都差很多。手感特别差,尤其是油门副翼控制杆的的摩擦头不好,昨晚我摔机机都是因为不够滑,油门收不下来。

楼主:
K50我估计是遥控器太烂了,真的不顺手。
油门方向控制很困难。
不知道4in1的板子里面是否有陀螺仪。

楼主:
今天飞了三次,感觉好多了,这飞机和JABO一样要左调右调,而且启动的时候最好缓缓的加油门,稍微带点左舵,飞机有右偏航趋势。应该是地面效应的影响。
电池可以很轻松支持悬停20分钟,今天的心情好多了。

怎么没有人关心K50吗?是不是认为它不值得一玩呢?嗨!自己一个人记录有点闷,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