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板控玩车会慢过用枪控玩车的?

楼主(2005-03-10):
为什么我用板控玩车明显比用枪控玩车慢呢?

搞不懂

网友:
test1001  在 2005-3-10 01:40 PM 发表:

为什么我用板控玩车明显比用枪控玩车慢呢?

搞不懂

不知道你用什么板控和什么枪控来做比较。

像3PK的反映速度是比T4VF等要快很多。
我的一个双向电调在T4VF上无论打多快摇杆。都能反应过来。但是用3PK。就不能反应过来了。。。电调显得明显迟钝了很多。

网友:
同级别的板控和枪控的信号是一样快的

楼主:
两个是同一级别的

网友:
你是指车速慢还是反应慢啊

网友:
KO的桿皇一點都不比3PK、M8、EX10慢~広坂正美用的就是KO的桿皇~

网友:
不太明白.

楼主:
超级坦克  在 2005-3-10 05:38 PM 发表:

你是指车速慢还是反应慢啊

不好意思,没讲清楚,是车速慢

网友:
車速慢就不是控的問題暸~是妳調車的技術有問題~

楼主:
忆の伤  在 2005-3-10 09:34 PM 发表:

車速慢就不是控的問題暸~是妳調車的技術有問題~

那请问要怎么调啊?我只是把晶体换了过来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3-10 06:38 PM 发表:

KO的桿皇一點都不比3PK、M8、EX10慢~広坂正美用的就是KO的桿皇~

KO的杆皇,当然不比3PK、M8等逊色。。。。。听说还是为广板特制的。。

网友:
不会吧?车速跟遥控器的样子有关?(枪控靓仔一点?)

网友:
水深火热  在 2005-3-12 07:06 AM 发表:

不会吧?车速跟遥控器的样子有关?(枪控靓仔一点?)

我晕。。。杆皇的样子说实在也不好看。

网友:
test1001  在 2005-3-11 12:31 AM 发表:

那请问要怎么调啊?我只是把晶体换了过来

原來很快嘛?

网友:
超级坦克  在 2005-3-11 12:41 AM 发表:

KO的杆皇,当然不比3PK、M8等逊色。。。。。听说还是为广板特制的。。

広坂還用過EX10呢~

偶像~hoho~

网友:
超级坦克  在 2005-3-12 04:55 PM 发表:

我晕。。。杆皇的样子说实在也不好看。

很复古~
不过我蛮喜欢的~

网友:
杆皇比3VC強多暸~

网友(2005-07-09):
技术!!
小日本的世界冠军用板控的!!

网友:
214490008  在 2005-7-9 11:23 AM 发表:

技术!!
小日本的世界冠军用板控的!!

広坂正美~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