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的无刷电机有长短两个系列

楼主(2005-03-10):
长的 400L/LF ~68克
短的 400S/SF ~52克
同样功率下,短的轻了十几克。长的到底有什么好处?

网友A:
不仅如此哦!
不仅扭力大而且内置了散热风扇哦!很酷的设计,亚拓的R&D人员的确很有水平哦!
下面是原理图,转载至亚拓网站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3-10 at 16:58 ]

网友A:
上图本来是个GIF动画,为何5iMX上不能正确显示呀!!

网友B:
也想买个内置风扇的电机玩玩,但原来的未坏!再等等。还有定速电调,都是好东东。
听说亚拓的仿真机壳也快出来了,到时一起买!!

网友A:
hyf定速电调是什么东东呀。是不是指电调能锁定电机转速呀。想想很酷哦!
飞狼机壳就一定要买,我想很久了。

网友B:
定速电调可以很好的控制飞行高度,爽啊!

楼主:
看上去就是扭巨大?那个更适合电直?特别是T-Rex?
长短都有内侄风扇的。

网友B:
建议买轻的

网友C(2005-04-12):
hyf
在 2005-3-10 10:10 PM 发表:
定速电调可以很好的控制飞行高度,爽啊!
听着是很爽,什么原理呢?
价格好像一样的。

网友D:
400L和400S就是扭力的区别
新的400LF就内置了散热风扇
定速电调对控制转速有帮助
其实个人认为没有很大的意义
毕竟直机的转速是一直在很大的一个范围里面变化的
所以没有太大的意义
当然能用同样的价格
多个功能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