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vf的教练开关有什么用?

楼主(2005-03-10):
4vf的教练开关有什么用?

网友:
还要一个发射机与教练线3才能用。

网友:
带飞时候用`~~~~可以切换2台遥控`

楼主:
两台发射机,用教练线连接,装相同频率晶体?
一台机子按下教练开关夺取控制权?
理解正确不?

网友:
理解不算正确。
4VF原理上说应是:
  教练操作的发射机与学生操作的发射机用教练线连接,由教练线向学生机的控制编码信号发生电路部分供电,并引回学生机的操作编码信号。

教练的发射机必须打开电源而学生的决对不能打开电源,(防止学生机的电波干扰)
   教练按下本机教练开关将学生机的控制编码信号切换入教练发射机,由教练发射机将此信号用电波发射出去,此时实际上是学生的操作信号。
    夺取控制权则是要教练机放开教练开关。

    由此可见,不需要学生机的电波发射电路工作,所以两机不用必需装相同频率晶体,只是教练发射机与模型接收机上的晶体应配套一对。

共同探讨一下说绕了,不知讲清楚没?

网友:
6楼的解答很专业嘛,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