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发言

楼主(2005-03-11):
请大家说说玩油直用Futaba
陀螺仪
或者JR 陀螺仪,那个型号好啊!?

网友A:
噢,这段时间我在找电直的舵螺仪,当然,也多多少少找了油直的舵螺仪,我发现Futaba的比较多人用,而且反映很好。
如果你用在油直上面,可以买GY240或者GY401甚至更加高档的,这就看你的实际情况、实际经济来定了。当然一分钱一分货,Gy247 750元左右,Gy401 1250~1350元左右,Gy240单感度设置,Gy401双感度设置(可以在发射机调整)。

网友B:
在国内Futaba的陀螺仪比较多人用,如果刚开始玩就买GY401就可以了!!经济实用!!!

网友C:
FUTABA的陀螺仪比JR的好这是不可以否认的!GY401一般使用都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