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V的电池组用9V 0.3A的冲电器,能冲吗?

楼主(2005-03-11):
冲电器的电压会不会高了?

网友A:
理论上不行。。

网友B:
应该可以,6节电池最高电压9v,你充电的平均电流可能在400ma左右,主要要注意充电器是否发热很厉害,如不很热,那没问题。最主要的是要注意电池是否发热,如发热即表示充满了,需经常监视。最好选用-ΔV充电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819
[ Last edited by dccd on 2005-3-12 at 2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