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晶体在发射器里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2005-03-11):
菜鸟问题?晶体在发射器里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A:
起振荡作用,用于控制发射(或者接收)信号的频率.

楼主:
那就是说接收机和发射机必须用同样型号的晶体才能实现遥控接收。对吧?

网友B:
差不多可以这样理解吧!
同样的型号就不一定需要了,只要频率是配对的就可以了,如果你是研究电子的,才会比较透彻的了解。我认为,玩模型可以不用了解。知道用配对的晶体就行了,当然,也要知道futaba和jr的设备所用的晶体72m频段是不一样的,必须要分清才行。其他频段的就通用啦!

网友C:
兄弟别听楼上的瞎掰,晶振是起协振稳定频率的做用它怎么能控制频率呢。

网友D:
稳定频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