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请问亚拓450的十字倾斜盘中间的关节球头可以单独取出来吗?

楼主(2005-03-11):
斑竹:请问亚拓450的十字倾斜盘中间的关节球头可以单独取出来吗?
我想把它的内径从5mm扩大到7mm,行吗?
谢了!

楼主:
没有人回答???????

网友:
十字盘上盖是用胶水粘的,上盖容易松脱,在使用上要特别小心,免不必要的损失.

[ Last edited by 集银模型 on 2005-3-13 at 23:31 ]

网友:
rcstar  在 2005-3-11 22:50 发表:

斑竹:请问亚拓450的十字倾斜盘中间的关节球头可以单独取出来吗?
我想把它的内径从5mm扩大到7mm,行吗?
谢了!

亚拓450的十字倾斜盘中间的关节球头間隙恰到好處,建議不要扩大到7mm,這樣可能會造成不順,導致電流增加且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网友:
的确是个很奇怪的问题,为何要扩孔呢?难道主轴不配套吗?
旧版主轴好像有点细,有虚位,新版主轴弥补了。难道增加点虚位比较好吗?

网友:
daka  在 2005-3-16 09:23 发表:

的确是个很奇怪的问题,为何要扩孔呢?难道主轴不配套吗?
旧版主轴好像有点细,有虚位,新版主轴弥补了。难道增加点虚位比较好吗?

daka大大說的是,虚位對直機或是固定翼飛機來說就像是隱型殺手,什麼時候要出狀況您不知道,也會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楼主: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3-16 09:43 AM 发表:

daka大大說的是,虚位對直機或是固定翼飛機來說就像是隱型殺手,什麼時候要出狀況您不知道,也會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斑竹:是这样的,我是想用450的十字倾斜盘内径扩到7mm后用在另外一种电直上的,想用450的代用的,不是用在450机上的.
从楼上的分解图中显示好象中心的球头是可以单独取出的,那就是可以扩了吗?还需要淬火吗?
另外,楼上兄集银模型说的"十字盘上盖是用胶水粘的,上盖容易松脱,在使用上要特别小心,免不必要的损失"的情况如何解决啊!

网友:
rcstar  在 2005-3-16 22:49 发表:

斑竹:是这样的,我是想用450的十字倾斜盘内径扩到7mm后用在另外一种电直上的,想用450的代用的,不是用在450机上的.
从楼上的分解图中显示好象中心的球头是可以单独取出的,那就是可以扩了吗?还需要淬火吗?
另外,楼 ...

正常來說是需要淬火才能拆的下來,如有遇到脫落情況,可用原廠所附的R-48缺氧膠在粘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