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磨合!

楼主(2005-03-12):
问下大家,是不是电机在装到飞机上之前,要进行磨合才能用啊?象我买的翼龙的380或480电机,也需要磨合吗?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介绍如何磨合电机的。上面说把电机整个侵到水里,我不明白那不会短路吗?是什么原因?放到水里的时候,是不是接在电机尾部的两级电线,不能放多水里啊?
大家给详细说下吧,我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啊?实在是弄不懂!谢谢!

网友:
不懂,关注一下……

楼主:
傻乎乎的猫,夜猫?

网友:
不会短路的,我这样搞过

网友:
不会短路的,我这样搞过,放点洗借精研磨5分钟可以了

网友:
有什么好磨合的.多余的.

楼主:
不是,磨不磨都没有关系,我也不想磨。只是想弄明白为什么放到水里也不短路,连接电机尾部的两级电线也可以放到水里面吗?如果把两根有电的 电线放到水里是会短路的,那么为什么连接上电机就不会了呢?

网友:
因为电压低。

网友:
bs98136  在 2005-3-12 02:13 AM 发表:

不是,磨不磨都没有关系,我也不想磨。只是想弄明白为什么放到水里也不短路,连接电机尾部的两级电线也可以放到水里面吗?如果把两根有电的 电线放到水里是会短路的,那么为什么连接上电机就不会了呢?

会通电,但不能说是短路,毕竟水的电阻值不小.
而且电压不高.

网友:
不会短路,只会冒些泡泡,原来做过小水泵,直接电机沉水,没关系的,但是。。。容易生锈
用纯净水更好,不要放电解质就行

网友:
有问题记住多使用搜索功能,很多问题都是讨论过的.

看这里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C4%A5%BA%CF

网友:
找兩顆快沒電的電池--用3V或是2.4V都可以,只要馬達能轉動即可,將馬達放置水中,可以加兩滴清潔劑潤滑,放置水中主要是能把磨掉的碳粉排出,因為是低轉速,馬達不會燙。約略磨5-10分鐘即可,取出馬達用吹風機吹乾,在轉軸處滴兩滴潤滑油,儘量不要用WD-40,如此即可。
說了那麼多其實並不需要磨馬達,這是我們以前在玩電動遙控車比賽時才做的事!車用馬達540級的,在電樞與碳刷接觸面積頗大,而碳刷接觸面為平面,電樞為曲面,利用水磨馬達將碳刷磨成曲面,以達成最大接觸面積,能供給更大電流通過!還有比賽時大家的馬達都是540馬達,轉速多幾百轉,就比其他選手多幾分機會。
比賽後需再把電樞上的銅極車成光滑面,換掉碳刷(碳刷有不同硬度,適合不同跑道)。
至於飛行用的馬達,碳刷無法更換,而且通過電流不甚大(380約20A以下,540可以達到140A)磨馬達所產生效益不是非常明顯,倒不如換成無刷馬達來得有效。

楼主:
谢谢!弄明白了!

网友:
ha_00099  在 2005-3-18 10:29 PM 发表:

电机磨合?天方夜谈

這並非天方夜譚

只是目前電動飛機
已發展到無碳刷馬達
所以電機磨合已經變成過去式啦

但是
在於電動車方面
因為無刷電機發展還未臻完善
比賽時還是用碳刷電機
電機的摩合相當重要
不只是碳刷的磨合
銅極的表面光滑度也是相當重要
另外進角的調整也是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