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240问题发问

楼主(2005-03-12):
按照GY240说明书里说的调校中立点已经在非锁定模式里设好,然后关电直电源,打开锁定模式,开电直电源。GYRO找到的中立点根非锁定模式里是一样的。问题来了,在锁尾模式下的滑块的左右行程会超过尾轴的两端,就算我在非锁定模式里(TRVL ADJ.)设了左右行程量了但在锁尾模式还是会“撞墙”,
遥控器
是JR9X。应该如何设置才不会“撞墙”呢?
[ Last edited by newer on 2005-3-12 at 18:45 ]

网友A:
调遥控没用的话可以试试把舵机连杆的孔换一下 换成离舵机轴心近一点 肯定有效

网友B:
我教你调,很简单的,这样,先锁定模式,然后开机不要动,3秒自动会初始化的,然后关闭电源,把舵机摆臂大概位置找对(不可能很准),然后通过舵机移前移后(就是调节拉杆长度的意思),把尾旋翼调到0度,固定舵机座,就可以了,不信你开机然后你打一下舵,不要回位,马上关闭电源,然后开电源,你会发现陀螺仪初始化后,会自动回到中立位置的.

网友B:
忘记说了,调节到0度,推杆上的滑块就在中点的位置的

网友B:
如果追尾就把感应度调小点,我的HORNET II MS 700居然只要50%

楼主:
那我就试试先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