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是怎么折KT板的?

楼主(2005-03-12):
6mm的KT板,两面覆膜,直接弯折很容易断掉。

今天无意中发现窄窄的一条KT板拿在手里,如果一边向内挤压一边弯折,就不会断,而且会在外侧形成很好的曲面,正是机翼前缘需要的形状,不过大块的时候没法这么操作,不知道各位大大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电吹风边吹边折就很好啊!

网友:
切V曹啊

楼主:
我感觉切了槽之后出不了那么完美的前缘曲面

网友A:
胶带贴一面,长尺另一面压槽,慢慢弯。

楼主:
水牛  在 2005-3-13 00:08 发表:

胶带贴一面,长尺另一面压槽,慢慢弯。

这个或许可行,我试试。

网友:
水牛  在 2005-3-13 00:08 发表:

胶带贴一面,长尺另一面压槽,慢慢弯。

俺也用这个办法

网友:
水牛  在 2005-3-13 12:08 AM 发表:

胶带贴一面,长尺另一面压槽,慢慢弯。

这是目前最科学最简单的方法了.一直用.

楼主:
弯弧度的方法呢?
总觉得划线破坏了原来的结构,对强度有一定的影响。
而热吹风法没法做到均匀受热,容易造成机翼不平直,并且如果预弯热定型的话,难以做出较大的弧度。

网友:
加翼肋,硬弯就行。

楼主:
xunicheng  在 2005-3-13 11:56 发表:

加翼肋,硬弯就行。

稍稍多点弧度就折了

网友:
还得划线,不然容易折,看老外也是这个工艺,不过工具好点——

网友:
开槽
再在槽里面加泡沫胶!

楼主:
我觉得能不开槽还是不开,因为开槽之后折出来的前缘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大半径曲面,而会比较锐利。

网友(2005-12-06):
引用 网友A:
胶带贴一面,长尺另一面压槽,慢慢弯。

今天晚上就实践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胶带贴一面,长尺另一面压槽,慢慢弯。

我也是这样弄,外面先贴胶带非常重要。

网友:
猫猫,看看能否帮到你~~~
这是高速翼来的,拿来飞F16的

楼主:
这帖子……快一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帖子……快一年了……

我还以为是~~~~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帖子……快一年了……

还不到一年呢,看看傻猫进步多大呀!

网友B:
你们这些挖坟的太可恨了!我看了半天才发现原来好象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这些挖坟的太可恨了!我看了半天才发现原来好象看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