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飞国产MS700(22#)^11楼炸机

楼主(2005-03-13):
华科尔的22#电直是春节前5个朋友一起买的,人手两架。原来配的370电机实在是太粗陋了,所有一直没有试飞。为了解决动力问题,DIY了一只外转子无刷电机,重28克。电机是用CD无刷电机改造的。设备:JR X-3810:发射机NET-G238F/HS 接收机:NER-649S。Futaba GY240 陀螺仪。辉盛SG-50舵机4只。辉盛18A无刷电调。起飞重量386克,悬停电流在5A左右,大桨1510转。录像是在 GY240 陀螺仪没有锁尾状态下飞行的。打开 陀螺仪锁尾开关,效果不好,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飞行录像:

ftp://5irc:5irc@5irc.com/ftp/5irc/ms700.WMV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5-3-13 at 22:47 ]

网友:
哈哈,还没睡,辛苦了!!!

网友:
今天飞航线的感觉还不错,可惜高度不够没能试试筋斗。刚刚调整了ccpm三个舵机的高度,明天外场继续测试,看看能否3D

网友:
这个场地好啊!

网友:
没有看懂那个无刷,外转子不是外面那个转的吗?为什么好像没有连接大齿似的??是不是靠中间的轴里面来传动的?

网友:
呵呵,英雄所见略同啊!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5203
我的小神蜓也改了无刷,多交流啊!
加我QQ:195571743
有空聊聊

网友:
厉害啊!光线这么暗,都能玩。

[ Last edited by hyf on 2005-3-13 at 19:55 ]

网友:
飞得让我羡慕不易哦!尤其是漂亮的场地,都有些抢过你的飞机的风光了。
记得相机开消红眼功能哦!你们都成兔子眼了。:)

楼主:
今天又做了一些调整。重新调整舵机的安装位置,使CCPM的3只舵机位置一致。减少大桨的螺距,增加桨速,240陀螺仪的锁尾效果有所改善,但锁尾效果还是不理想。原来的电机上的小齿是11齿,大齿盘是176,减速比是16:1。小齿改用12齿的,减速比变为14.67:1。此时电机的最高转速已在29000转左右。由于电调特性是JETI的,9N8P结构 电机只能工作在30000转以下。电机转速已没有提升的余地。电机上的小齿和其它的电直都不通用,12齿的是从370减速组上拆的。如果能找到14齿左右的就好了。也不知道在那里有得卖?华科尔的配件实在是难买。今天外场的风很大,看飘带就知道了。用的是1600mAh的11V锂电池组,飞旋停 航线没有问题,可以连续飞行15分钟左右。在试飞跟斗时,高度不够,把鸡鸡给炸了。

请教一下大家,MS700的大桨转速一般是多少转比较合适?

炸鸡录像:

ftp://5irc:5irc@5irc.com/ftp/5irc/ms700-1.MOV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5-3-14 at 15:09 ]

网友:
好像很穩定,我也想買一台,原装370馬達可以嗎?不知在setup上要注意那幾点?我是新手己學會hold機

楼主:
hyf  在 2005-3-13 07:51 PM 发表:

厉害啊!光线这么暗,都能玩。

嘻嘻!!!是因为灯光太多太亮了。

网友:
炸的真惨!看样子损失不小。。。。。。。。。。。。。

网友:
机机已经修复了:尾轴弯了、尾舵碳杆断了、旋翼头的插销断成三节 。
刚刚在家试飞了,下礼拜再继续!

网友:
哈哈,虽然是国产的,也很好飞,像我这种一直玩嘉宝的马上就可以上手了。

网友:
小鸭号  在 2005-3-13 03:13 PM 发表:

呵呵,英雄所见略同啊!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5203
我的小神蜓也改了无刷,多交流啊!
加我QQ:195571743
有空聊聊

22A的减速比太大,大桨转速还是不够啊,我的大桨转速1800-1900转,准备换个16齿的小齿试试看。不知你的大桨转速有多少?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5-3-14 12:49 AM 发表:

炸的真惨!看样子损失不小。。。。。。。。。。。。。

呵呵!!!一共准备了10台机子来炸哦,嘻嘻!!!炸到能倒过来飞爽飞

网友:
充电器  在 2005-3-14 02:22 PM 发表:

22A的减速比太大,大桨转速还是不够啊,我的大桨转速1800-1900转,准备换个16齿的小齿试试看。不知你的大桨转速有多少?

大桨转速我就不清楚啦,没有测速仪。
我用的是22T的齿轮,电机是11匝星型接法。效率还比较高,电机和电池只是一点点热。

顺便请问楼主的电机是绕多少匝?什么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