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翼夹座拆除有困难,求助!

楼主(2005-03-13):
我已经把横轴一端的螺丝取出了,但主旋翼夹座就是拆不下来,有什么方法可以弄下来吗?请提示,谢谢!

网友A:
直接用電烙鐵的頭端接到橫軸上,不用擔心夾會溶化。約10秒左右就可以取出來了。我就是這樣做的。

楼主:
这样也可以,但如果用烙铁得拿得特别稳否则还是会烫坏旋翼夹座。有没有更安全得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