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17的问题

楼主(2005-03-13):
我97年做了一个LM317的稳压电源.昨天用来充6节镍氢电。
1。在输出电压为9V~20V之间,接电池后路端电压都是8V。这是否正常?是什么原因?
2。用开路电压9.6V充30分钟后LM317的散热片只是温热,可是电源变压器却很烫手。这可能是什么原因?请各路英雄赐教!

网友:
你的变压器的功率太小了,换个大点的。

楼主:
已经25W咯。以前有个小充电器(就象随身听那种)连充3天都只是温温的。
可是电池一点都不热。但充1个小时就有8.6V了。

网友:
25/9.6=2.604A了,因为你电池内阻很小,所以导致你电流很大。你在电路里串个电阻后看看,变压器的温度?

网友:
水深火热  在 2005-3-13 12:02 PM 发表:

我97年做了一个LM317的稳压电源.昨天用来充6节镍氢电。
1。在输出电压为9V~20V之间,接电池后路端电压都是8V。这是否正常?是什么原因?
2。用开路电压9.6V充30分钟后LM317的散热片只是温热,可是电源变压器却很 ...

http://www.01dz.com/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