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神蜓22#终于好飞啦!

楼主(2005-03-13):
年前从商城买的小神蜓22#(国产MS700),经过一些改造现在终于好飞啦!
首先将电机换掉,原来的370电机实在是太耗电了,换!于是自制了外转子的CD无刷,定子直径18mm,厚度7.5mm,用0.48的线绕11匝,Y型接法。磁铁用害虫的N48(10*4*2)磁铁。装上后感觉转速太低,改9匝三角接法,发现转速上的不多但效率下降很多,电机和电池(东明电子的1300mah,3串)都很热。又改回11匝Y型接法,但找到了一只刚好合适的22T的齿轮换上(小神蜓的减速比确实很大,比雷鸟大多啦,外转子无刷本身转速就不高,但扭矩很大。不改不行啊),^^_^果然转速上去了,并且电池和电机发热都不大,间断飞行累计时间最高可以达到13分钟。呵呵,爽啊!

小神蜓的尾桨比较短,感觉效率不高,改!用轻木加可乐瓶子的塑料片做到,效果很好。做一副尾桨只需5分钟搞掂。

另,从商城买来的空机是配的实心的碳纤大桨,太重。换!又买了空心的碳纤大桨,飞起来灵活多啦!

网友:
无刷做的不错。顶

网友:
大叔就是强,下次有空俺也做个试试。:)))

网友:
楼主的22号旋翼头部分旷量有多大啊?我的22旷量很大的

楼主:
手机没电了  在 2005-3-13 05:46 PM 发表:

楼主的22号旋翼头部分旷量有多大啊?我的22旷量很大的

我也觉得旷量挺大的,但飞行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双桨。我也觉得挺怪的,直到有一次摔机后才出现了一点双桨。感觉大桨夹头中T型的上桨夹螺丝的那个零件有些软。

网友:
遥控器不错,要飞好ms700,遥控器必须好。

网友:
我也是22A,能把尾桨的加工的5分钟SHOW 出来么,谢谢

楼主:
502  在 2005-3-13 08:16 PM 发表:

我也是22A,能把尾桨的加工的5分钟SHOW 出来么,谢谢

过程没有拍照片,实际上很简单:先用轻木切出尾桨形状(如图中要窄一些),放在一平台上用螺丝刀的杆赶压一下就可以压出翼型了。然后用从可乐瓶上剪下来的塑料片对折后从前缘处包起来,滴上502用夹子夹起来等干后稍修整一下,最后打孔就OK啦!效果很好的。

网友:
先找木,作一个来练习,否则打坏了要换太奢侈了,穷人就是要自己动手啊

楼主:
502  在 2005-3-13 11:45 PM 发表:

先找木,作一个来练习,否则打坏了要换太奢侈了,穷人就是要自己动手啊

制作也是乐趣啊,可惜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不过偶尔想到一个好办法还是很乐呵呵的。

网友:
今天打烂一套自制尾桨

楼主:
502  在 2005-3-16 12:57 AM 发表:

今天打烂一套自制尾桨

呵呵,我昨天飞行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东西飞出去,停下来检查却不知少了什么。
后来好不容易找到飞出去的东西,才发现尾桨中的轻木飞出去了,变成了完全透明的尾桨啦。
现在重新做了一副,外面用透明胶带缠了一层。呵呵!

楼主(2005-09-29):
最近看到有人问小神蜓22#的帖子,顺便将老帖子顶起来。
想说:小神蜓22#的空机还是不错的,只是抗摔略差点。

网友:
看来飞直机,不只是要会飞,还要会改!!!

楼主:
这个机机现在换了CP2的旋翼头,很好飞。改天上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机现在换了CP2的旋翼头,很好飞。改天上图!

我也正有此意,ms700旋翼头反应太迟钝了,我自己改造的X3D的混合旋翼头,因为是手工打造不结实给摔坏了。。。

楼主(2005-11-05):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有此意,ms700旋翼头反应太迟钝了,我自己改造的X3D的混合旋翼头,因为是手工打造不结实给摔坏了。。。

我的CP2的旋翼头改装了轴承,但飞行一段时间后感觉虚位还是很大,主要是球头连接和舵机连杆精度不行。
现在又不好飞啦!

网友:
同意,虚位大,很不好飞,有时飞不起来,把副翼动一动,机机就突然飞起来,弄不懂,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