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有些地方出乎我意料

楼主(2005-03-13):
1、原配650 MA氢电可以在视线高度连续悬停6分钟。这对于重达550克,使用380有刷马达的直升机来说我觉得不错了。

2、以中等速度航线飞完一块电池(中间停下来十数秒两次),电池马达处于温热水平(连续悬停时电池要热好些)。

3、累计飞行时间约有1小时了,三个塑料齿轮未觉有明显磨损。不是说那东西易坏得很吗?

4、在2米高度中速航线飞行时突然拉掉油门,掉落在软坭地的机器居然几乎没有问题。掉落过程中可见到大桨仍在转,当然是单向轴承在起作用了,会不会有点息火降落的味道呢?

5、小范围低高度绕圈子,无论速度或稳定程度都较JABO好,操纵要更轻松。

6、虽然号称中电直,但天色不太亮时飞远了视力不太好的我仍然对其飞行姿态感到迷惑。

7、尽管润滑良好,塑料齿轮的声音仍然很响,是飞行的主角。

网友:
以上几点说的一点不错,无论速度或稳定程度都较JABO好,而且感觉飞机还瞒结实的,有天我飞航线一米多高度撞墙了也只是泡沫浆有一点点列,其他都好好的,操纵要更轻松,我早说过调的好氢电也可以飞个六七分钟。不过确实声音大了些。:)))

网友:
买的是整套吗??如果是,那你们的运气可太好了,我的35号自从买回到现在没有真正飞过,才试几次车,就发现四个舵机中竟然有三个抖舵严重,其中一个昨天还彻底坏掉了,郁闷的很!!

网友:
我当然是空机了。

网友:
那看来我要对其设备进行全面更新了,你用的是什么设备??用futaba 4VF应该也可以吧(反桨和倒飞恐怕是不行了)!

网友:
楼上上的,同感我的也是有三个舵机抖舵。舵机质量太差,还有遥控器太丑实在是羞于见人哪!还有它的螺距功能不是在遥控器里完成的所以不好改无刷的。

网友:
电池和充电器也不行,才冲了20来分钟,还真就已不留神就爆了。各位可要小心了。

网友:
35号机,一个字烂,你买个套装的玩玩看!你在说好坏!

网友:
回屠龙:
    我试了一下,在35号整机(有刷版)的接收机第三个插口即为油门控制通道,可以直接将飞机改成无刷的。第5个插口为遥控器左上角的开关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