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硬是装不上,急呀!

楼主(2005-03-13):
为两个学生装G2,我自己的电脑XP系统下一装就成,可学生的电脑也是XP,可怎么也装不成,原来的问题是一进入G2就重启,后面看到论坛的一种简便安装法:装完母盘装592,再装add5,确实能进入G2了,可又找不到遥控.整个论坛的安装方法都试完了,可就是不行,是不是有些电脑本来就不兼容G2程序的?天啊,装了三个月了!
[ Last edited by szlaoyang on 2005-3-13 at 19:42 ]

网友A:
找不到遥控器这个情况比较多见
我试过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删除硬件中realdrive驱动,遥控器带电重新安装驱动!
但也有不成情况,只能重新卸载再次安装!

网友A:
发射机ppm制式 打印ecp模式

网友B:
我不用遥控也可以启动。不解。

网友C:
不用遥控当然可以启动了。
我用USB 的接口,从来没有这类的问题。 XP 下安装,都是一次成功。
G2 安装指南
http://www.carolbox.cn/manual.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