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鸟作业——超重飞翼,欢迎拍砖

楼主(2005-03-13):
第二架飞翼做好了,超重,全备重量450克。
配置:
4mm KT板,翼展1米,有翼型,图纸自己画的,为了学习点必要的知识。
飞高6通
gws混控
ele480-BA有刷电调
假冒工装GWS9克舵机
kan 8.4V 1050mah 镍氢
黑色fully380电机
火鸟桨
图纸设计有问题,重心很难定位在1/3处,除非加配重,可不敢了。主要原因是展弦比太小,后略不够,尾部太重了。

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太重了,飞不动就换那个最便宜的无刷,上8040桨——只当学习制作工艺,攒点经验。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5-3-13 at 22:31 ]

网友: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能飞  :D

网友:
挺漂亮的。

还可以试试云舞者桨啊,据说效果好一些?

有4mm板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网友:
所有的部件我觉得电池是最重的,如果换锂电池的话动力电机应该是能够满足飞行要求了。

楼主:
ele1000mah,还是二手,没敢用,留着飞杆身和飞板。那个前拉飞翼的电机彻底玩完,准备换380直拉。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5-3-13 at 22:45 ]

网友:
怕……我的下一架还是后推慢速机……可能第三架还是……脑子里有点初步想法。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13 11:10 PM 发表:

怕……我的下一架还是后推慢速机……可能第三架还是……脑子里有点初步想法。

这几天,做了两架仿蚊子机,天气原因还没有试飞,不过感觉会很慢,关键是制作简单,只需要KT和一根碳纤杆。

后推机,想了一下,还就是小鸦制作简单,不过我老觉得小鸦的尖嘴造型不好,不好配重心,安装设备时因为内部是斜角也会有些不便。不知道能不能改一下,做一个简单好做,坚固耐用,不需调整的设计。像蚊子机的设计,做好以后,重心就在主翼30%-50%处,电池舱也在主翼下面,不管用什么样的电池,都不用重新配重。

网友:
蚊子的动力电机在前面,所以电池很自然会在中部。后推机如果电池在机翼下的话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配重了。

我也在考虑头部的改良问题。

楼主:
等待你的新版本改良慢飞,我好学习学习

网友:
呵呵。和我做的第一架差不多啊
我的现在还在家仍着呢
你这飞没啥问题,我的比你的小和你的一样重还能飘10米远呢
我下次回去把我哪个换翼龙的桨就差不多能飞了

楼主:
现在就是想知道电机的推力,可我那个破称,唉唉~~~~~~~怎么测都是100多克,电机大家都在用啊,记得有人估计在300克左右。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5-3-14 at 12:21 ]

网友:
我就方便一些,住在公司里,实验室有十几台电子天平,精确小数点后两位,或者四位

楼主:
馋大家,呵呵!那你有没有这种黑色没上环的380,帮助大家测个数据吧。

网友:
我有原色没上环的380,回头我测测。

网友:
这个飞翼看上去挺“肥”滴。

楼主:
哪位大大帮帮我啊?为什么我的380火鸟桨用kan8。4只有100多克的推力?

网友:
50dollar  在 2005-3-13 10:24 PM 发表:

第二架飞翼做好了,超重,全备重量450克。
配置:
4mm KT板,翼展1米,有翼型,图纸自己画的,为了学习点必要的知识。
飞高6通
gws混控
ele480-BA有刷电调
假冒工装GWS9克舵机
kan 8.4V 1050mah 镍氢
黑色 ...

1米翼展的飞翼全重450克不算重哦,翼载荷不会很大,用380直驱肯定没问题,但要玩的爽还是要换无刷啦,哪怕是垃圾的辉盛外转子配7。4V锂电,8040桨也有350克以上拉力,电流不超过10A,
实在还不爽,我把床单借你,弄个MM爽爽也不错嘛!!!

网友:
50dollar  在 2005-3-14 10:16 PM 发表:

哪位大大帮帮我啊?为什么我的380火鸟桨用kan8。4只有100多克的推力?

应该是电池坏了吧????

楼主:
tiana999  在 2005-3-14 22:32 发表:

1米翼展的飞翼全重450克不算重哦,翼载荷不会很大,用380直驱肯定没问题,但要玩的爽还是要换无刷啦,哪怕是垃圾的辉盛外转子配7。4V锂电,8040桨也有350克以上拉力,电流不超过10A,
实在还不爽,我把床单借你, ...

那您就指点一下用什么样的无刷和桨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