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01转向问题

楼主(2005-03-14):
小弟最近跑了一下新买的TT-01,发现有严重的转向不足问题

配置:基本上是原装配置,只是买了一个qq兄的换过磁钢的550电机,自摩的二楼桥板,3500mAh的镍氢电。

地点:学校的橡胶篮球场

症状:车速很快,入弯时如果不刹车,半油门,半径会有一个篮球场那么长,如果大力刹车,转弯半径会小很多(目测在1米左右),但是严重的侧滑。

请问各位大虾这是什么原因?

自己觉得可能和2方面因素有关
1。前避振太硬
2。轮胎抓地力不够。

大家帮我看看吧。

网友:
前論傾角呢?調過嗎?
舵機的舵角呢?啥舵機?3003?

楼主:
TT-01是没得调toe角的。不过我自己把推杆改成带铜头那种的,前束角应该是0度。

舵机是3003。发射机是2ER,舵角没得调的。

楼主:
忆兄:除了换轮胎、换避振,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增加转向?降低车高有效吗?

网友:
把2楼板拆掉,在低抓场地上车架软,扭动性好的话抓地力会上升。换后避震的弹簧或者加垫片,让后避震比前面硬。尽量降低车高。把前轮调成TOE OUT。在前部配重。

网友:
回头,把我得tt01贴过来!我已经全op了!

楼主:
TT-01上补品好象不太值,我等穷人,还是SRT兄的建议比较实惠。

楼主:
已经调好Toe-out。后天试车:)

网友:
iris76  在 2005-3-15 04:35 PM 发表:

回头,把我得tt01贴过来!我已经全op了!

全OP还是全原厂OP?我的TT01全OP概念是这样的,钛镙丝,钛推杆,头单,珠差,陶瓷轴承,铝万向,碳纤油压板,碳纤两楼板,碳纤底板,铝合金转向,TRF避震,铝球头,超滑球头套,碳纤海绵压板,超滑A臂用球套,碳纤前波箱支撑板,碳纤后波箱支撑板,铝臂码,轻量化铝中轴,轻量化铝中轴结合杯,铝压电板支柱,碳纤压电板,铝转向杯,铝后杯,轻量化铝AXIE,轻量化铝差速杯。你已经全OP了?佩服

楼主:
iris76  在 2005-3-15 16:35 发表:

回头,把我得tt01贴过来!我已经全op了!

iris76兄,快贴图啊,我们都等着呢

楼主:
各位,小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还是用了SRT兄的最后一招:调前束角为toe-out,只是一点点,效果很明显——以前转向不足现在已经很顺滑,甚至有一点点甩尾,不过4XX的车子,不敢要求那么高了。谢谢各位的指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