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各位点评一个新手四面停的操纵手法

楼主(2005-03-14):
恳请各位点评一个新手四面停的操纵手法
我是一个新手,刚刚学会四面停,用数码相机录了一段,请大家点评。操纵手法存在什么问题?应该怎样练?下一步怎么练……。先谢了!

http://www.9688.org/tmp/rc/heli.MPG

网友:
大叔看了录象后从心底佩服您
您这么大年纪小电能练到这个程度不容易哦
接下来我觉得您可以先练习基本的航线和练8字航线了

转载(基础教程),不是我想出来的哦,错的可别打我!!!
一,基礎飛行技

A.停旋與自旋
一般學直昇機的初期大都會很急進,我以前也是如此,8字飛行之前的四個面8個方向的停旋是極為重要的,因在8字飛行中每一種角度都會出現,為避免在不熟悉的角度,產生不知所措而打錯的狀況摔機,四面八方停旋之基本功應耐心學習,若練成可接著練習慢速自旋,分為順,逆時針的方向,若非極致要求,大致在一個中心旋轉到不過度偏移即可,膽子大一點的話,可以順便把四面起降練習一下!

B. 前進,後退,橫移
當會停旋後,別急著?8字,可利用學會的四個面的停旋為基礎,在機頭朝向不同面時,練習左移,右移,前進,後退,都完成後即可練習讓直昇機順時針,逆時針,機頭向著行進方向跑方型路線!

C. 8字飛行
初期可先利用前進的技巧,約2米高度,利用上一步驟已學會的技巧,機頭向左及向右前進,在左右終點處,利用尾舵做180度旋轉,都能順利完成的話,可慢慢利用副翼,加上跟尾舵的配合,練習8字飛行技巧,練習過程可依情況慢慢增加高度,一般初學皆為先練習外八字,當熟悉後,可再練習內八字,依日本手來論,方向舵與副翼在前進八字的手勢為同向,也就是說,方向舵向左打,副翼也是向左,至於舵量,需自行練習體會!

D. 定圓飛行
內八與外八是定圓的基礎,8字飛行主要就是練習弧線飛行

外八的左弧+內八的右弧=順時針定圓飛行的基礎
外八的右弧+內八的左弧=逆時針定圓飛行的基礎

所以就是說,順時針的定圓就是方向舵,副翼接向右打,逆時針反之,油門大則螺旋上升,油門小則螺旋下降,當抓到固定點,搖桿是固定不動的(舵量需自行練習體會),機體則成機頭向內的定圓繞行,若無法看懂,可拿筆畫一下內八與外八的行進路線,應可明白!

到此是前進飛行的基本功,所有的練習都是循序漸進,再將這些動作變成組合技!

接下來就是把機尾當機頭,重複B,C,D的練習方式,後退八字的手勢為外開內合,也就是說,方向舵往左打時,副翼是往右打,當後退八字上手後,即可順利練成機頭向外定圓飛行!

网友:
我鼓掌!很不错的说!

网友:
400907wyc  在 2005-3-14 09:29 AM 发表:

恳请各位点评一个新手四面停的操纵手法
我是一个新手,刚刚学会四面停,用数码相机录了一段,请大家点评。操纵手法存在什么问题?应该怎样练?下一步怎么练……。先谢了! ...

不是新手呀!是高手!悬停时飞机像树叶样飘来飘去,好呀!

网友:
飞得不错,恭喜!!
您可以飞大一点的电直了。

网友:
我暂时只能看

网友:
40年的大叔练到这水平,厉害!厉害!i服了u

网友:
佩服的五体投地!向您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