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乎乎滴猫,可以进来开一下么?

楼主(2005-03-14):
看到你做的小鸭号很不错滴,自己也想做一只,也看了披萨上的制作。
但是型板你是怎么打印的啊?
我用的是一个叫DWGViewer的软件,没有100%的显示设置,不知道真实大小是多少,还有怎么才可以用a4打印呢?
望解答,谢谢~~

网友:
我没有打印型版,只是按照大致尺寸做的。尺寸图上有标注。

一些软件有分割打印的功能。

楼主:
那翼肋你是怎么做的?
也是凭的感觉吗?

网友:
差不多就好了

你也可以单独打印翼肋

网友:
你准备用什么动力组?我在公司设备部打了A2纸的,但是还没有设备开始做,因为现有的22A的是联动的

网友:
“现有22A是联动的” ?

不明白……

楼主:
22a?直机??
兄弟,搞错了吧?
傻乎乎的猫
翼肋怎么搞的?
可以说具体点么?
谢谢猫解答~~~
可以弄个1:1的a4翼肋给偶么?
谢谢~~

网友:
先做一片翼肋,留一点点余量,先不要打磨。
然后就是叠了几片略大于翼肋的KT板,用一点点双面胶粘在一起(不能多,多了不好分开)。
接下去就是切削喽,由于翼肋很少,所以只有一边的型版就可以了。
切差不多了就用砂板打磨到所需形状。

如果有电热切割器也可以用,不过得做两块耐热型版了。

另外,你做的是那个尺寸的?我可以出个翼肋的图片给你。

楼主:
大的,单边50的那个~
顺便问问你,你用的是什么减速组呀?
多少米?

网友:
我没有用减速组,直驱的。

可以用370直驱或者用小一点的减速桨,大了装不下。

楼主:
是370电机+ 7*3的推桨吗?
我怎么到处都找不到这种桨卖?
你的飞机是翼展多大的?
我干脆照着你的配置比较好~~

网友:
我是S280BB直驱4530桨的,翼展1米。

你可以做翼展90cm的,可以用370直驱4025桨。

别的电机、减速组我不清楚,不过披萨的原型机是用减速组的,当然不是370减速,不需要那么大的推力。

这种慢慢飞的机子推重比50%就足够。

楼主:
好的`~就按你说的搞~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可以帮我画个翼肋的图片么?
还有,可以用380或者480 + 7*3的桨直驱么?这样是不是有点快了?
你的s280bb是什么型号的电机呀?

网友:
我那个电机好像国内市面上没有的。

这个机子用380/480就重了,做大一点或许差不多。

翼肋大致就是这个样子了,关键是上弧线。

楼主:
不知道你的机翼是用什么补强的,给点建议呀
是用的炭纤杆么?

网友:
没有用碳纤杆,我这里没有。

我在前缘加了一根毛线针。

网友:
权宜之计,没办法啦。

我的KT太重,整机重量减不下来。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17 09:56 AM 发表:

权宜之计,没办法啦。

我的KT太重,整机重量减不下来。

把你KT的两面膜撕掉,然后用宽薄的透明胶带帖一层,经称量重量会减轻1/3,我用的也是5MM的KT,这个办法虽然麻烦了点,但减肥效果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