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想加入T-REX 450家族模友的一些建議

楼主(2005-03-14):
1,找個有飛行經驗的老手帶您入門,可以協助您調機及解決問題,您也可以從中學習一些老師沒教過的經驗
2,電腦模擬軟體是必備的,他可以讓您進步神速並節省開銷,其中以XTR最佳,其次是G2,FMS跟實機差了一萬八千里,您就別忙了
3,電子組件的選購,不要有將就著用的心態,那會讓您走彎路,繞了一大圈之後又回頭買組件,因為本來就不會,如果用了不當或不穩的組件會讓您學習的路走來特別辛苦,又因為您不是老手可以用技術克服,以下的建議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1.六動以上的發射器及接收,建議有螺距及油門的曲線圖,已利讓設定曲線順暢
        2.舵機的選擇盡量已速度快/中立點準
        3.電調建議用亞拓25A,可設定
        4.陀螺儀建議用亞拓RCE-500或GY-240/GY-401
        5.電池建議用11.1V/LI-PO(9C以上)
        6.盡量用平衡充電器
        7.新手建議用原廠ABS槳練習.耐摔不易斷
        8.馬達銅齒,建議新手練習時用13T,較省電
以上如有誤導請各路先進不吝指教,不勝感激

网友:
谢谢大大,我已经收藏了,给你加分:)

网友:
这个很中肯,值得大家参考。

网友:
顶,补充油门曲线最好有5个点的。

楼主:
曲線及油門的點當然是越多,設定就越細膩喔!
目前知道的FF9及JR-2610是五個點
JR-9X是7個點!

网友:
3810也是5点

网友:
请问用futaba的FF6行不行?我还有个问题:如果用9通道的与6通道的来比较,9通道是不是更好?还是浪费了?究竟有什么区别?

呜呜。前一阵子我想买个e-sky考虑了好久,觉得贵。现在我又开始考虑要上设备,上450了。我想我是中毒了。

网友:
PG03可以用吗?

网友:
Hitec HS50 HS55 的舵机怎么样?尤其是中立点准吗?

楼主:
我爱玩飞机  在 2005-3-14 21:54 发表:

请问用futaba的FF6行不行?我还有个问题:如果用9通道的与6通道的来比较,9通道是不是更好?还是浪费了?究竟有什么区别?

呜呜。前一阵子我想买个e-sky考虑了好久,觉得贵。现在我又开始考虑要上设备,上450 ...

FF6建議不要使用,我看過他的內裝,粗造的可以,連基本搖桿的鬆緊度都無法調整,9通道的与6通道的来比较,應該這麼說吧,一分錢一分貨,功能跟質量差距甚遠,如果經濟上許可,建議9通道的,以免以後覺得功能不夠了再傷一次腦筋

楼主:
cqrz  在 2005-3-14 22:26 发表:

PG03可以用吗?

要玩直機,建議陀機不要省,如果是要用在450X,建議不要

楼主:
deoding  在 2005-3-15 00:47 发表:

Hitec HS50 HS55 的舵机怎么样?尤其是中立点准吗?

Hitec HS50 HS55 的舵机產地韓國,是評價很高的舵機,用在450X上絕對沒問題,問題就出在,有一點貴,

网友:
比Futaba的便宜吗?不知性能比亚托的9x和Futaba 3108/3107怎样?

网友:
鸟大
我最近玩450  原先用400lf电机 亚拓35a电变 亚拓1900mah电池 abs桨
发现如果用13t齿轮飞完以后电机和电池非常热 在寒冷的室外动力感觉也有些不足 后来换用15t齿轮 并减小螺距以后感觉好多了 一块电池完整的飞完以后电机和电池也不那么热了
而且亚拓的1900mah 锂离子电池在开始的1分钟左右无力 等过后就有力了 放电中段感觉最好
为什么呢?

楼主:
一般的锂离子电池所能承受的電流約13A,而450X正常停旋約6-7A全速約14A.但如果因不順干涉或螺距過大會使電流上升,在這種情況下锂离子电池很容易過放或過熱導致受損及放電不正常,還有一種情況是锂离子电池放電已到達電調設定直,會有咳嗽現象,但收油門後再推油門一樣又可以飛約一分鐘(鋰聚不會如此),此時已不知覺過放,後果就如您所說的情況,在开始的1分钟左右无力 等过后就有力了 放电中段感觉最好,這表示您的電池已經因過熱或過放而受損了

鋰電池也會因溫度的關係而變的动力感觉也有些不足,所以台灣有些模友會用保溫盒來放置鋰電池,以確保使用時不會有動力不足的感覺
以上提供給您參考

网友:
北京的气温是几度啊?锂电池低温下一开始放不出电来,要热热身 :P

网友:
这么说我的电池挂了?
可是每块电池还是能飞10分钟左右啊?只是开始1分钟无力 就像版大说的 休息一下以后就ok了 然后就能力量充沛的飞10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