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基础问题

楼主(2005-03-15):
1。小电直要飞航线、盘旋都要有前进速度,要前进是用手顶着操纵杆还是用微调固定一个舵量?
2。盘旋(不是原地调头)时以打方向为主,还是象固定翼那样以副翼为主?
谢谢!

网友A:
您要前进的话
只要适当的推杆就可以了
同时还要适当的补偿点油门
否则飞机会掉高度的
转弯的话
开始可以横向移动到固定的点悬停
再原地打尾舵转180度后再飞回来
等熟练后可以采用打副翼和尾舵
那样一个很漂亮的弯就出来了哦
不过开始的时候副翼和尾舵的量要小点
一下打太多很容易失速而坠机的
采用打副翼和尾舵的方式转弯的时候
飞机一定要有一定的速度
否则会给你颜色看的哦

网友B:
我的经验是微调前倾,让飞机悬停时,感觉稍微有点“头重”。这样飞航线会轻松很多。

网友C:
确实如此!

楼主:
我正在尝试用微调的方法,我想至少开始会容易一点。
谢谢上面几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