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托陀螺仪rce400和rce500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5-03-15):
(无正文)

网友:
hujl188  在 2005-3-15 10:00 发表:

rce-500是rce-400的改良型,因400鎖定設定較為複雜,而500是改其缺點讓其簡單化並加強鎖尾感度,外觀看起來都一樣,唯一辨識的是400是紅燈,500是藍燈

网友:
国内那里可以买到?

网友:
这陀螺特别难调整.

网友:
lijin120518  在 2005-3-16 07:59 发表:

这陀螺特别难调整.

您說的是哪一顆,您的情況是如何?

网友: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3-16 08:30 AM 发表:

您說的是哪一顆,您的情況是如何?
我换Gy401和JR400分别飞行,感度要很底大约20-30%才行,又用rce-400装在30油直設定上需比较麻烦但效果同GY240差不多,后来同我的90.50.30油直比较发现450X尾拉杆L型推臂比例有问题几副是1:1,90.50.30油直是2:1左右.所以陀螺感度要設定很底才行.

.

网友:
lijin120518  在 2005-3-18 22:33 发表:

我换Gy401和JR400分别飞行,感度要很底大约20-30%才行,又用rce-400装在30油直設定上需比较麻烦但效果同GY240差不多,后来同我的90.50.30油直比较发现450X尾拉杆L型推臂比例有问题几副是1:1,90.50.30油直是2:1左右.所 ...

rce-400就是難調整,所以經過改良,現在rce-500的水平不輸gy-401,調整又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