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3810与G2问题

楼主(2005-03-15):
我的3810在G2中,如果飞60的直机。如果,油门推到头右旋推到头。就会疯了一样的自旋失控状态的飞上天,得好一会才恢复控制。各位老鸟们,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是G2和3810兼容问题,还是我的3810有失控的问题。由于设备是刚买的2手机所以很担心!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晕哦`G2如果没问题的话`那估计就是遥控器里的油门设置没调好~
你没找另一个3810看看吗?是不是你的油门过大?

网友B:
我的ff9也有这个问题,我打下来就好了

网友C:
等候答案!

楼主:
实在是找不到 其他的3810试 现在只能凑合了 反正舵不打死了 就没问题,飞其它飞机也没问题。手里没舵机,不知道在实际中会不会有问题。正准备投入正式使用。真要说以后失控,只有认倒霉了。毕竟2手设备,没办法!

网友B:
别失望可能和g2软体有关,还是设置上的问题吧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的3810是多少钱买的?

楼主:
买的是 光发射机,发射机电池组,充电器。这3样就1650。我知道买贵了,但没办法不够钱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