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去渔具店了

楼主(2005-03-15):
做天去渔具点买碳杆,捎子要8快,第二节要15,想买个小指粗的做小鸭的尾杆要25
最后我问最便宜的鱼杆才25要六节呢,我准备买个鱼杆中间四节都可以用
二、三节可以加固机翼什么的,四、五节可以当尾杆用了
大家说行不,对了单节长是60cm

网友:
可以的

不管我那只还是披萨上的原型机,尾管都比较细。

我的是5~7mm,稍粗一点的话可以考虑把至少一根操纵钢丝放里面进去了,不过做起来会麻烦些。

另外,我买来的8mm以下的细管都是5元(50~60cm),另外两根长的并且锥度很小的10元(70~80cm)

楼主:
我问人家就是那样卖,我觉得买个鱼杆算了
弄个梢粗点的直接把两根操纵钢丝都放进去

网友:
小心尾部偏重

在小鸦原版的基础上适当延长头部,便于调整重心。

楼主:
呵呵,飞机都是大概做出来的
尾巴重了电池稍微往前放点就行了

网友:
所以头部要做长一点呀,有利于重心的调整嘛。

要不然,头不够长了还得挂外面。

网友:
成都前3节是5块!

楼主:
三节一共5块,那么便宜啊?

网友:
想找便宜的可以上这个网看看,我是个钓鱼爱好者,在这个网也购了不少东东了,嘻嘻。。
http://www.aaafishing.com/

网友:
鱼杆好用不?

网友:
20到30元一根的渔杆是玻纤的,全碳纤的渔杆至少要100元以上一根的才是真的。
还有一种6,7十元左右的包碳渔杆,其主要原料是玻纤,只在最外层包一层碳纤。
纯碳纤的渔杆,前面几节单节价格要在6,7元以上的。末节较粗的甚至要十几或几十元。

网友:
转速  在 2005-3-15 10:36 PM 发表:

20到30元一根的渔杆是玻纤的,全碳纤的渔杆至少要100元以上一根的才是真的。
还有一种6,7十元左右的包碳渔杆,其主要原料是玻纤,只在最外层包一层碳纤。
纯碳纤的渔杆,前面几节单节价格要在6,7元以上的。末 ...

是的。转转说的对。有的是玻璃钢的。炭钢的第一节一般在10元左右。二节在15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