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鸟”和“翼龙”?!?!

楼主(2005-03-15):
我自己飞的是“火鸟403”,没有飞过“翼龙”的机子,
论坛上讨论“翼龙”的帖子明显比讨论“火鸟”的多!
这是不是说明“翼龙”比“火鸟”好飞呢!
从外观上看,翼龙的翼面积比火鸟的大不少!

请大家发表看法!:)

网友:
火鸟应该属于滑翔机,翼龙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

网友:
讨论火鸟的帖子少是因为火鸟的设备都是专用的
如果坏了,只能购买原厂的东西
而翼龙的就随便多了,除了那个破电调和futaba的配合问题

偶猜得,不对不要怪我:)

网友:
当然是玩翼龙了

网友:
都是入门级别的!呵呵!刚开始玩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我想是因为,翼龙的控制方式是,方向舵加升降舵控制的,比火鸟的V尾混控,更接近于大家平时看到过和接触到的模型,所以飞翼龙的多点吧?

网友:
确实翼龙的控制方式更适合作为入门机

网友:
bs98136  在 2005-3-15 06:31 PM 发表:

我想是因为,翼龙的控制方式是,方向舵加升降舵控制的,比火鸟的V尾混控,更接近于大家平时看到过和接触到的模型,所以飞翼龙的多点吧?

实际V尾混控和飞翼龙没多少区别,只是火鸟403在转弯时可以少打或不打升降舵(V尾混控)
但飞行性能火鸟403要比翼龙好很多,推力基本相同,而403要比翼龙轻了近200克。

网友:
403太脆弱了:(

网友:
呵呵!翼龙还要升级?

网友:
tiana999  在 2005-3-15 06:45 PM 发表:

实际V尾混控和飞翼龙没多少区别,只是火鸟403在转弯时可以少打或不打升降舵(V尾混控)
但飞行性能火鸟403要比翼龙好很多,推力基本相同,而403要比翼龙轻了近200克。

不是,不是,老大。我说的意思是,翼龙的T尾和大家平时所接触的飞机更接近,所以大家可能更容易接受他而已。火鸟我没有飞过,但是我估计应该和翼龙一样好飞,我见过火鸟的机头和机翼,我感觉绝对没有翼龙耐摔,因为比翼龙轻了200左右,动力电机的级别是一样的,所以飞应该比翼龙要更好飞一点。相信大家也很少见V尾的真飞机吧,所以象翼龙一样的T尾机在大家心中更接近些,再者设备的通用性也是翼龙好点,纵上所述所以新手飞翼龙应该是不错的选择,最主要的一点还是要老调重谈一下,翼龙最好的设计是耐摔!!!!!

网友:
飞过火鸟403,的确很好飞!
也能做些简单的动作,但是近地滑翔性能不够理想

网友:
火鸟没飞过

网友:
呵呵!说到耐撞,翼龙还真就不一定有403耐撞。鸡头结构都差不多,但403要轻很多啊。都说翼龙的设备是单独的,可以二次利用,可这种垃圾设备谁敢用在好飞机上?我个人感觉403绝对是初学者不错的选择。

网友:
yuuki  在 2005-3-15 08:27 PM 发表:

火鸟403结构脆弱.升级改造没有余地.机动性能好.灵活

翼龙结构结实.可以升级改造.稳定性好

偶飞403火鸟100多起落,好啊,发言偏激,403最好,能让模友快活,403,403.偶爱她

网友:
偶胆子小,也没那么大地盘,可是翼龙现在已经换成无刷,电池用18650两并两串,遥控是4vf+ets的微接,正在计划加装副翼,如果是403,估计我现在已经把飞机扔一边了:因为操纵不熟练,翼龙已经撞地,折翼n次,403如果做入门。。。。

网友:
火鸟设计已尽于完美,优点正是它的缺点,没有升级改造余地,
适于不大喜欢动手的朋友。

翼龙结构结实,给人以厚实威武的感觉,通用性强,稳定性好,可以升级改造,
适于大多数模友。

网友:
我飞翼龙从没有过一次安全着落,从来就是捡起就飞,
它的前轮支架,我从来不敢拆下来,它可不是用来滑行的,是用来堕机缓冲用的,每一个起落都变形。
把机头捆绑两圈,机翼包围一屋,尾连杆点几点502,也挺顽固的嘛。
遥控最垃圾,电调次垃圾,方向舵的舵机扫齿了,可以从来没有用过方向舵,真不明
最后说一句真心话:翼龙的样子又蠢又笨又重。但,如果我换其它好一点的飞机,都不敢去飞。没钱。

网友:
不是吧老大,翼龙降落还难?动力关了,稍微拉点杆,没风的话,自己都能安全落下来,有风就不知道了:)

楼主:
偶准备改造我的“火鸟403”

主要是更换主翼,我感觉原装机翼的翼型太薄,加动力前在地面手掷试飞火鸟就象扔砖头,
我准备更换成木制蒙皮的机翼,翼型饱满些,
我觉得改装后火鸟的滑翔性能得到提高,操控性也回相应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