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用ZOOM400碳桨简易使用报告

楼主(2005-03-15):
昨天跑到“依路达”那里买了两副400用的碳桨,今天抽了一点点时间作个使用报告

    打开包装,一对精致的碳桨看上去很漂亮,外表光滑光滑的,重量很轻。而且经过我检验发现两只桨已经经过平衡校正,只要再作个静平衡就可以使用了。长度比起原ABS短了5MM左右,但比起ABS的重量轻很多。
    我马上拆下原来的ABS桨,换上了这对碳桨。在客厅里试机,发现原来的停悬设置根本就很难飞起来,桨的转速也快了很多,要更大的pitch才能起飞。于是我将两个桨夹连杆缩短了长度,然后再试,这次就很听话地起飞了。那时,可能pitch没有设得很好,在油门39的位置已经可以作停悬飞行了。飞行的很稳定,风切声也很好听,比起原ABS的模糊好听很多。机动性也很不错。总之在停悬飞行就一个字来形容“爽”。
    等有时间再重新设置油门及螺距曲线,我想转速提高的同时,可以减低油门增加pitch量。这样可能很更省电,飞行时间很长点。而且要飞3D的话,这对桨也应该没问题。
    总结:80元一副碳纤桨已经很便宜了,虽然听“依路达”说是出口处理品,但做工还可以,性能也有,还是值得使用的好桨。刚才收到消息说亚拓用的碳桨已经就快面市了,各位飞友值得期待。希望“依路达”越做越好,给我们广大飞友提供更好更优质更便宜的产品。

[ Last edited by newer on 2005-3-15 at 14:41 ]

网友:
但愿到时亚拓碳桨不要卖贵了。80最好!!!!!!
同意的顶!

网友:
当然同意了。NEWER你的螺距调的有多大啊?油门悬停大概是多沙?我都是加大转速减少螺距,这样稳定性高一些。要是螺距高,在家还行,外面不大好吧?

楼主:
我以上言论并没有”做托“的意思,只是站在一名普通飞友的角度说问题。价格我是希望越便宜越好,大家看一下亚拓原装碳纤桨在台湾卖多少钱,在国内又卖多少钱。当然4、50元对于很多飞友不是个问题。但对于一些暂时没有打算升级或不想花太多钱的飞友来说,这确是值得考虑的。

楼主:
gaonel  在 2005-3-15 03:26 PM 发表:

当然同意了。NEWER你的螺距调的有多大啊?油门悬停大概是多沙?我都是加大转速减少螺距,这样稳定性高一些。要是螺距高,在家还行,外面不大好吧?

我还没有去调啊,因为刚刚有了小宝宝没时间玩,希望可以抽一点时间去飞了。不过,我刚才试了只用6.3A就可作停悬飞行了。原来要6.7A

网友:
newer  在 2005-3-15 02:30 PM 发表:

昨天跑到“依路达”那里买了两副400用的碳桨,今天抽了一点点时间作个使用报告

    打开包装,一对精致的碳桨看上去很漂亮,外表光滑光滑的,重量很轻。而且经过我检验发现两只桨已经经过平衡校正,只要再作个 ...

十分感谢您写出这份使用报告。在今后使用上有什么问题, 可以公开对大家谈谈,我们也很愿意接受大家的督促,这样才会使我们进步得更快!

网友:
newer  在 2005-3-15 14:30 发表:

昨天跑到“依路达”那里买了两副400用的碳桨,今天抽了一点点时间作个使用报告

    打开包装,一对精致的碳桨看上去很漂亮,外表光滑光滑的,重量很轻。而且经过我检验发现两只桨已经经过平衡校正,只要再作个 ...

newer大大好樣的!加先分
        您提供經驗讓大家分享,頂!
   碳纖槳慣性本來就比ABS好,是適合中階以上的模友使用,建議初學者還不要換碳纖槳,先用ABS槳學會了四面停旋之後再換,這樣可能會較經濟

网友:
hyf  在 2005-3-15 02:43 PM 发表:

但愿到时亚拓碳桨不要卖贵了。80最好!!!!!!
同意的顶!

楼主买到的是本公司出口处理的货(只是外观有花点,不影响飞行质量)。特价¥80/付。

我们正常的销售价格是¥120/付。

亚拓的碳纤大桨我们销售价格是¥145/付。一星期后有货。(现在在生产中...)

网友:
怎么弄得比原装还贵?

网友:
newer  在 2005-3-15 15:35 发表:

我以上言论并没有”做托“的意思,只是站在一名普通飞友的角度说问题。价格我是希望越便宜越好,大家看一下亚拓原装碳纤桨在台湾卖多少钱,在国内又卖多少钱。当然4、50元对于很多飞友不是个问题。但对于一些暂时 ...

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產品只要不是原產地的都會貴一點,因要加上管銷及運費,就拿400用的碳桨來說,台灣一副賣價台幣要1000元左右(人民幣約200元),亞拓325的碳槳在台灣就比較便宜,各有千秋,只是模友們需依自己的喜好和經濟作考量,仔細的選購

楼主: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3-15 03:39 PM 发表:

newer大大好樣的!加先分
        您提供經驗讓大家分享,頂!
   碳纖槳慣性本來就比ABS好,是適合中階以上的模友使用,建議初學者還不要換碳纖槳,先用ABS槳學會了四面停旋之後再換,這樣可能會較經濟

我绝对同意版大的意见,我的ABS桨撞过两次都没事(一次撞到树枝从5米高摔下),还很好用! 亚拓的零件很耐用质量不错。

楼主:
依路达实业  在 2005-3-15 03:39 PM 发表:

十分感谢您写出这份使用报告。在今后使用上有什么问题, 可以公开对大家谈谈,我们也很愿意接受大家的督促,这样才会使我们进步得更快!

精神可嘉!

网友:
newer  在 2005-3-15 03:38 PM 发表:

我还没有去调啊,因为刚刚有了小宝宝没时间玩,希望可以抽一点时间去飞了。不过,我刚才试了只用6.3A就可作停悬飞行了。原来要6.7A

有小宝宝了,恭喜阿。恭喜。。。以后也是小飞行员吗?

网友:
dmagic1  在 2005-3-15 03:50 PM 发表:

怎么弄得比原装还贵?

请问原装的多少钱?

网友:
我的400大桨还没有收到。期待中......
我准备用来飞CC,不知大家有没有试过?

网友:
依路达实业  在 2005-3-15 07:03 PM 发表:

请问原装的多少钱?

便宜一点,如果差不多,没有什么优势,还不如买原装的。

网友:
请来试下什么叫真正的亚托浆,大家就知道什么叫做货比货

碳钎大桨,                   零售:160
碳钎尾浆                    零售:75
碳钎平衡翼                  零售:95
碳钎副翼                    零售:75
碳钎尾管/ 碳钎加长尾管      零售:50
加长皮带                    零售:50

网友:
是不是好的货,让大家说吧。我们也推出了亚拓的碳纤大桨。

网友:
有机会的话,两个都试试

网友:
hyf  在 2005-3-16 02:35 AM 发表:

有机会的话,两个都试试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