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我买的KT板太重了,请问你们的KT3D机空机重量是多少?

楼主(2005-03-15):
我买的KT板太重了,请问你们的KT3D机空机重量是多少?

或者说:大约90CM翼展的主翼一般有多重啊??

网友:
36"英寸的3D起飞全重一般在300~350克.

按一般2015级动力(含减速器,螺旋桨大约80克)+5~9克舵机(15~30克)+接收(3~10克)+电调(8~15克)

设备大约在100~130克左右,电池就按1300mah的电池,一般在100克左右.

这样看来,根据你自己设备的情况,飞机空机可以控制在100~150克.设备轻的话,飞机可以适当加强些.设备重的话就要减轻飞机重量了~

这些是因为其他客观因素来估计出来的重量,当然飞机做的越轻越好了.

我以前用在碳刷动力时,曾做过一架270克的飞机,性能确实不错,尽管是碳刷.

[ Last edited by 网上无美女 on 2005-3-15 at 18:09 ]

网友:
80CM翼展的主翼
我称过是28g

网友:
KT板的密度是有区别的,不能拿尺寸衡量重量啊~

我买过的板.相同的尺寸和厚度,重量确实是80克和150克.

网友(2006-12-13):
我比一般的kt重100g~

网友:
建议

费点心做空心,不超过30克.